油石超精机换油石压力不稳怎么解决好?

楼主(2011-07-08):
油石超精机换油石压力不稳怎么解决好???

网友:
油石超精加工 换油石的话和压力搭什么界呢  搞不懂 油石压上去是靠气缸顶上去的 除非你空气压力不稳定或者工件 没有校直  不然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实在不行 就装个储气罐 增压阀 我们公司是做小汽车转向器齿条的  粗糙度0.1~0.15左右 一个班1000来根  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怎么没标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