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垂直升降的机构是什么机构?

楼主(2011-07-09):
请教各位大侠:
   1.图中垂直升降的机构是什么机构?

   2.图中垂直部分如何和大理石连接后固定?(个人认为应该侧面要支撑?)

这是我最近老板布置的设计任务,清大家帮忙!!!

网友:
[move]我也想知道這個問題[/move]

网友A:
这是什么仪器啊,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啊,没接触过啊。

网友:
应该是钻孔的设备吧,工件固定在底座上,钻头上下运动完成钻削。升降机构是丝杆传动的,只是大理石我不明白,是在大理石上钻孔吗?

网友B:
组合测量仪MELOS 530
测量有效焦距、后焦距、曲率半径和光楔角度及表面面形误差的仪器。
垂直升降直线导轨+齿轮齿条,垂直部分和大理石连接固定是螺栓。

网友(点评):
是齿轮齿条还是滑动丝?齿轮齿条不自锁!!

网友:
升降机构找个相似的显微镜拆一下看看
理石应该粘在底座上吧,上面有孔套在立柱上,间隙配合;立柱也是固定在底座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垂直升降直线导轨+齿轮齿条,垂直部分和大理石连接固定是螺栓

网友:
这是我最近老板布置的设计任务?  这样的老板是臭狗屎。你是变戏法的?老板要什么你变什么。孙悟空才七十二变。老板应该领你看实物或类似实物、图片。其它是原创,你是大师了。

网友:
我觉得是直线导轨加齿轮齿条,有相关行业的哥们给说一下。

网友:
单直线导轨加齿轮齿条或丝杆传动吧。

网友:
就是丝杆螺母

网友:
我肯定有直线导轨 都看见了 其它 就不知道了

网友:
1.垂直升降,可能是移动部分里面有一齿条,立柱里有一个齿轮,你拧动手柄,移动部分就上下移动了。如果把手柄固定住,升降部分就可以固定在任何高度了。
2.先做一底座,与地基连接,然后用螺栓或其他结构和立柱连接就行了。

网友:
上下移动是靠齿轮和齿条配合,上下移动的导轨是导向和固定用的,主要承受移动部分的重力。大型设备还要加装配重。

网友:
1、上下移动由导轨导向和固定。
2、考虑到是精密仪器,垂直部分内部有竖直的丝杠,活动部分为与之啮合的半圆形内丝杠可上下移动。
3、比如:先在大理石上打一直径100mm的洞,立柱上做1个200mm直径的法兰盘放在大理石上面,再单做一个250mm的法兰盘在大理石下面。用螺栓穿过大理石100mm的洞夹紧大理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合测量仪MELOS 530
测量有效焦距、后焦距、曲率半径和光楔角度及表面面形误差的仪器。
垂直升降直线导轨 ...

仪器的用途mini0756说的对,就是:
组合测量仪MELOS 530
测量有效焦距、后焦距、曲率半径和光楔角度及表面面形误差的仪器。

垂直升降的原理还要和大家讨论一下:
1.上下移动的导轨是线性滑块在直线导轨上移动,如海阔天空01 所说;

2.上下的驱动机构有的人说是齿轮齿条,我认为不是;也如海阔天空01说的:考虑到是精密仪器,垂直部分内部有竖直的丝杠。
    因为齿轮齿条的没有自锁性,垂直升降部分的重量应该很重。
    所以说可能是滑动丝杠和螺母驱动,而不是滚动丝杠。

3.至于立柱和大理石的连接,海阔天空01说的是:先在大理石上打一直径100mm的洞,立柱上做1个200mm直径的法兰盘放在大理石上面,再单做一个250mm的法兰盘在大理石下面。用螺栓穿过大理石100mm的洞夹紧大理石。

如下图所示:

网友(点评):
大理石不用打洞也能夹紧。

网友:
测量仪器
二次元,有点像
导轨、齿条、齿轮

网友:
这个好像一眼就能看的出来了吧!

网友:
丝杆螺母传动.底座法兰盘固定

网友:
我们这里经常使用大理石做基板,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在大理石板上打孔,再镶上带有内螺纹的套(套上加胶与大板配合),其他部件通过套与大理石板相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齿轮齿条如何实现自动控制自锁?

网友(点评):
精密斜齿轮齿条本身就是可以自锁的

网友(点评):
在高度尺,显微镜上常用的

网友:
有没有二次元 三次元行内的专家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仪器啊,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啊,没接触过啊。

呵呵,应该是 高度仪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齿轮齿条机构,这应该是类似于显微镜的放大设备,用于检测

网友:
升降机构可能是齿轮齿条 ,大理石应该有开孔,仪器底盘开孔。用螺栓螺母拉紧固定!

网友:
应该是直线导轨+滚珠丝杠

网友:
要是检测有的 一般这结构采用丝杆丝母升降的比较多吧 ?

网友:
直线导轨跟丝杆,齿轮齿条,链条都可以,要看负载

网友(2011-08-08):
引用 楼主:
仪器的用途mini0756说的对,就是:
组合测量仪MELOS 530
测量有效焦距、后焦距、曲率半径和光楔角度及表 ...

要是螺母丝杠结构的话,他的调节旋钮在侧壁,真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请教!

网友:
组合测量仪,我觉得是直线导轨加丝杆螺母传动。

网友:
学习一下,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垂直升降直线导轨+齿轮齿条

网友:
很是看不懂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组合测量仪MELOS 530
(球径仪/焦距仪/角度仪/面形仪)
品质保障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产品介绍网址:
http://www.opticaltest.com/moller/melos530.htm

网友:
看侧面的电机,应该是齿轮齿条

网友:
垂直升降是:直线导轨+齿轮齿条

网友:
            进来参观学习下

网友(点评):
齿轮齿条不自锁呀???

网友(点评):
后面加了重力平衡装置

网友:
很有可能是采用直线电机

网友:
5楼说的对。我拆开过类似的设备。

网友:
广泛调查民意,实施最佳方案设计,老板满意、客户满意、自己满意。

网友:
应该是丝杠吧,等待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同意楼上的!带表盘的卡尺也是齿轮齿条的,我觉得类似

网友(2014-11-27):
大理石主要是比铸铁更吸振

网友:
看着有直线导轨

网友:
大理石上面是可以镶嵌铁块的,铁块上面再攻螺纹孔,很牢固的。

网友:
直线导轨

网友:
丝杠。螺母。蜗轮。蜗杆。可以了

网友:
挺难的哦

网友:
升降机构是丝杆螺母,立柱是固定在底座上,大理石台面也是固定在底座上的

网友:
只看到有直线导轨,其他的看不到!应该是齿轮齿条传动,这样简洁一些

网友(2017-03-13):
我也想知道这个机器内部的具体结构,看它的样子好像没有外置的电机,是没用电机?如果没用电机那它是怎么实现启动的啊?

网友(2017-05-12):
升降是丝杠,立柱与底面连接应该是预埋的结构,做过混凝土床身的机床。

网友:
这种测试仪器不是齿轮齿条,因为齿与齿之间有间隙,是无牙丝杆(你可以把它相称滚珠丝杆和螺母)加导轨,

网友(2023-10-12):
丝杆模组

网友:
一图胜千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