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电磁阀线圈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09):
在调试设备时,本来应该用24V的亚德客电磁阀,却装成了220V的。从仓库找来了一个24V的线圈装上后不知为何不起作用,有知道原因的网友帮我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换新的吧,大街上基本都能买到

网友:
整个换掉吧,线圈不一样,导致结构可能也不吻合的

网友:
电压问题就直接用电表检测,从电源供应器输出端测起,再测到线圈接入端;
再就检测线圈是否正常。线圈电源是否接通。

这些基本动作,敢问楼主做了吗?

网友:
24V线圈装到220V电磁阀不动很正常。兄弟,你也算一N人啊。
24V线圈动作了,提供的引力吸不动阀芯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动的原因。
如果你这么做也可以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做出这两种规格呢??

网友:
交流气动电磁阀的电磁铁的磁芯有两种,1,本整型,即电磁铁为直流线圈自带整流块。2交流线圈,磁芯带短路环。

如果是本整型的,可以与直流电磁铁线圈互换,但是是纯交流线圈的不能用直流电磁铁线圈替代。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