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买到这种截面的铝型材?

楼主(2011-07-09):
这是进口设备上的电气元件上的铝型材外壳,不知道哪里能买到这种截面的铝合金型材?

网友:
可以找卖工业铝型材的地方问问,上海美客 这家的品种比较多。

网友:
量大就开模,几千元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进口设备上的,估计直接找到一样的可能性不大,只有订做,不过要量大人家才做。或要多交挤压模具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富泰是做什么的?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开模具自己做了。。。。。

网友:
买不到,这样的一般都是订制开模的,厂家倒是非常多。

网友:
自己做就可以免了,可以找供应商做,大把的

网友:
找铝挤压型材厂定做吧,A00铝18元,铝型材估计23元左右一公斤,表面如果还有氧化处理之类的另算
挤压模估计2000元左右

网友(2011-08-09):
在淘宝上看看,说不定有的

网友:
直导轨,很多厂家能做

网友B:
如果不是一定要一模一样的话,很多铝挤型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另铝挤型大部分都是用于机架部分,相信就算换个内部形状,但是强度没有变动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我原先在台湾人开的公司,他们自家有生产铝挤型的工厂,用的都是比较好的,如果你需要,可以网上搜搜易发精机,看看有没有联系的方式。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一定要一模一样的话,很多铝挤型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另铝挤型大部分都是用于机架部分,相信就算 ...

您着头像着机构,是不是类似于缝纫机上的,我不才,请指教

网友:
楼上说的是,的确是缝纫机的机构

网友:
一般都开模吧。 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