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种齿轮加工工艺,精度最多能达到几级?

楼主(2011-07-09):
大家看一下这种齿轮加工工艺,精度最多能达到几级?

网友:
这种对精度要求不高吧,最高8级左右吧

网友:
大家看一下这种齿轮加工工艺,精度最多能达到几级?  这样提问没意义。

网友:
七八级吧,八级应该没问题

网友:
加工工艺在哪?加工工艺要把加工过程写出来,比如加工机床、装卡方式、使用刀具等等。

网友:
第一次看到盘齿上还加工沉孔,有点疑惑
配合的齿轮估计是装的手轮

楼主:
这个是磨齿加工工艺,

网友:
这个是联轴器连接时的接合面嘛,精度不高的应该在7-8级吧

网友:
也就是8级吧,这是在哪截的图?

网友:
要求应该来说比较高

网友:
没有看出来你这个齿轮是怎样加工的。

楼主:
是磨齿机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