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粉碎回收难题,TPU,请高人帮助!

楼主(2011-07-09):
本人所在企业从事制造塑胶辅机,如塑胶破碎机,近日,一客户,拿来一些TPU的边料,进行粉碎,粉碎效果可以,但粉碎后的料很快就粘成一团了。  我在百度查的,“普通的95A左右的TPU长期使用温度不超过80℃,即时温度不超过120℃;有一些耐温TPU,使用温度可达到120℃,即时温度可达160℃。如果是软质TPU一般温度稍高就会发软,有一些甚至自粘。
  客户已经试过很多粉碎机了,一直没有成功。
请大家谈论下,这种料怎么回收处理好一点!

网友:
把温度降下来。到冷库里试车做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冷库做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那样做出来没有意义,不实用,对于企业来说,要在常温下可以解决问题才使用?如果可以以比较小的代价局部降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以前听说在车床,有用一种新型冷却装置代替切削液!不知有没有大侠懂这个!

网友:
用涡流管吧,简单可靠成本低。

网友:
首先能否在粉碎方式上降低热的产生或者不能产生热,如果不能,则在粉碎中就要试一下在粉碎中进行降温处理,如水喷淋、水浸等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客户不允许用水,那种材料加水后回收会影响料的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粉碎回收,你这个不适用!

网友:
你的粉碎方式是怎样的?采用切碎可以达到粉碎要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的意思是粉碎过程中也不许通冷风?

涡流管使用压缩空气,一端出热风,一端出冷风(如有需要可达零下十摄氏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倒可以考虑使用,谢谢!

网友:
到冷库做肯定,没有问题,问题是那样做出来没有意义,不实用,对于企业来说,要在常温下可以解决问题才使用?如果可以以比较小的代价局部降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把路指对了,还的我领你去。改造一台冰柜放到机器里。

网友:
粉碎室、筛网、刀具的安装轴必须要冷却,粉碎刀尽量大硬度要高一些,粉碎刀最好为片式不要用钝式粉碎,会产生大量的摩擦热,有些零件要做防静电处理,防止废料粘上去。

楼主:
,兄弟啊,冷柜也不行啊,成本太高,一台机器机器也就那么点钱,加冷柜成本高了啊,况且电费。。。。现在的老板都很精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低速,静音粉碎回收机……

网友:
考虑设备的冷却,应该有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低速是会好一点,但客户产量太大,用低速的话相差太远了,我正考虑用冷却试下

网友:
如果是集中粉碎,用片刀或爪刀的快速机粉碎时,回收料和筛网快速摩擦发热会很大,用抽粒机立即抽走粉碎料能否解决呢?有条件的建议使用菠萝刀的机边慢速粉碎机,我们也有客户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就把机台做大,做多台,与其想别的办法,还不如这样,冷却,只能在轴上想办法,让轴通冰水,但刀片不好弄,然后在入料口送风……

网友:
本人觉得冷却不可行!
摩擦是发热的原因,所以考虑减少发热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建议将切齿做锋利一些、降低运动速度(转速)、改善零件表面质量。

网友:
又是一个做永动机的!   你的客户是250不要和它做了。

网友:
刀要很锋利才行。曾经热塑性聚氨酯粉碎过一整天没事。不知道你的什么料

楼主:
回复 网友F:

tpu粉碎出来就粘一块了

网友:
能不能用功率大些的高流量的鼓风机吹风或用引风机吸风,使破碎区空间强制空气对流。

网友:
首先你保证在粉碎的过程中,机械部分进行水冷控制,回收时刚采用风冷.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允许加水

楼主:
回复 网友F:

tpu我上面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
保持TPU的干燥度和温度应该就可以

网友(点评):
问题是粉碎过程中无法保持

网友(2011-10-24):
加冷却系统吧,不过最简单得就是通水粉碎,一边粉碎,一边通水!

网友(2012-01-20):
低温粉碎机就可以,液氮

网友(点评):
大哥玩的一定不是简单的东西吧,理论液氨冷却可行,但这恐怕不是一般企业玩的来的

网友(点评):
成本高 嗯

网友(2012-07-23):
你们的粉碎机设计的不是很合理,我们用的粉碎机粉的料较软,粉碎完毕立即抽到料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