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表面铬化质量如何检测

楼主(2011-07-09):
我们有个产品,技术要求铝型材表面铬化,图纸技术要求为不低于1.2g/m2  Gr VI,请问如何检测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
可以找这方面的资料的。。。。。。。。。。
应该是用铬酸溶解表面膜,然后计算两次的重量

楼主: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表面铬化层附着力

楼主:
有没有关于铝型材表面铬化附着力方面的标准啊???急等!!!

网友A:
找客户要
这是客户应该给予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客户要
这是客户应该给予说明的

顾客的技术要求是表面粘胶后拉升试验,强度要达到1.5兆帕以上,能做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顾客的技术要求是表面粘胶后拉升试验,强度要达到1.5兆帕以上,能做到吗?

这就要看你的附着力怎么样了。
提高附着力可以增加产品表面粗糙度,然后再进行表面处理,但必须保证产品预处理的效果。
当然和你的镀层厚度也有直接关系,如果比较厚,形状又相对复杂,那镀层可能就不均匀了,此时要达到要求有点难度,但要是你的施镀工艺比较好,应该没问题。
另外,应该不是就这一点吧?达到1.5Mpa的程度呢?就是在1.5Mpa时产品被测位置是个什么状态。

楼主(2011-08-17):
引用 网友A:
这就要看你的附着力怎么样了。
提高附着力可以增加产品表面粗糙度,然后再进行表面处理,但必须保证产品 ...

表面为锯齿形条纹,铬化后表面涂胶,然后与另一环氧铝板粘接,固化后做拉伸试验。1.5MPA拉力下不剥离。

网友(点评):
这样做应该不会有问题,完全可以满足。(锯齿条纹不可有锐角,应该是圆角,顶端和低端,否则铬化效果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