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图纸部分翻译

楼主(2011-07-09):
请问大家,圈住部分FINISH  N/A是什么意思。我只查到FINISH是最后一道表面处理,好像还可以翻译成抛光?不知道N/A具体指什么?还有FINISH是否可以翻译成抛光?

网友:
回复 网友A:

N/A是指:Not Applicable。不是Not Available 的缩写。
是指表格中空出的地方要填的一栏,与你的情况不合。N/A是你填进去的字,不是原有印在上面的。比如表格要你填state或prorinve,但你的国家或你住的地方,没有“省”这个概念,如有的国家,国家下面就是“区”了。还有,有的表格问你有几个孩子,你连结婚都没有结,自然填N/A。

网友:
原来是这个意思,受教了。

网友:
上网路由器的设置里也有N/A,一直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是冲头保护圈啊,没有表面处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