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车炉的维护检修要则

楼主(2011-07-09):
台车炉是属于周期式作业炉,炉膛不分区域。燃气式台车炉 的结构:炉底为一可移动的台车。加热前,台车在炉外装料,加热件放在专用的垫铁上,然后由牵引机构将台车拉入炉内进行加热,加热之后再由牵引机构将台车拉出炉外卸料,之后或用吊车将加热的工件吊到锻压设备上进行加工。真空烘箱 。在台车炉的使用过程中,必须要知道它的维护检修要则:

1、操作人员必须了解以下几点:

  (1)、操作工艺和安全操作规程。
(2)、电炉及其辅助设备的结构和性能。

  (3)、配电系统、控制系统的布置及安全装置的位置等。

2、运行前准备工作检查
  (1)、检查温控系统是否有不正常的现象。

(2)、检查接地装置接线处的接触是否良好。

  (3)、检查加热元件是否有损坏的地方,各连接处的接触是否良好,有否与炉体及罩壳相接触的地方。

(4)、检查炉门升降、台车进出运行是否正常。
(5)、设备的电源是否正常,是否有断相、短路或裸线等情况。台车烘箱

3、电炉不得超温运行,否则会缩短设备的使用寿命。
4、电炉使用时操作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岗位,必须随时注意电炉的工作状况是否正常。

5、带有腐蚀性、挥发性、爆炸性气体的工件严禁进入炉体加工,以免影响加热元件和耐火材料使用寿命及引起爆炸等事故。

6、氧化皮太多的工件进炉前需清除,可用钢丝刷刷下。

7、严禁野蛮操作,工件应轻放,避免冲击。
8、炉膛的氧化物(包括电炉丝下)应经常清理,至少每周一次或五炉次一次。炉底板下可用压缩空气吹。网带式电阻炉
9、工件均匀堆放,离加热元件应在100-150mm左右。

10、电阻丝如经使用后,就不得碰撞拗折,以免断裂。

11、电炉在进行装卸工件时,必须先切断加热元件电源,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

12、传动轴套处必须经常检查添加润滑油,以防因缺油而损伤轴套。

13、定期校验仪表、热电偶的使用情况,防止因仪表、热电偶的误差造成测温不正确而影响产品质量。

14、电炉电动机需定期检查,添加润滑油等,注意使用安全。铝合金固溶时效炉

15、定期检查加热元件的使用情况。加热元件经短期使用后便不得拗折、碰撞。如尚未严重腐蚀而折断时,可用与电炉丝相同的材料(或电炉丝本身)作为焊条,采用乙炔气进行加热焊接,焊条采用50%白云粉末混合而成,若加热元件严重腐蚀不能使用时,则应另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