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1-07-09):
请问大家在设计设备控制系统时,使用PLC进行控制。PLC的供电电源是否采用隔离变压器。一般都用那些品牌及型号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了解的一点点,我们在用的是daykin的。但隔离变压器是加在主电源前还仅仅是供电电源前还要再确认下!

网友:
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自动化系统所使用的各种类型PLC大多安装在生产现场和各电机设备上,处在强电电路和强电设备所形成的恶劣电磁环境中。防干扰是PLC控制系统设计时必须考虑的问题。一般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隔离:由于电网中的高频干扰主要是原副边绕组之间的分布电容耦合而成,所以建议采用1:1超隔离变压器,并将中性点经电容接地。 屏蔽:一般采用金属外壳屏蔽,将PLC系统内置于金属柜之内。金属柜外壳可靠接地,能起到良好的静电、磁场屏蔽作用,防止空间辐射干扰。 布线:强电动力线路、弱电信号线分开走线,并且要有一定的间隔;模拟信号传输线采用双绞线屏蔽电缆。$ @: V) q7 l# k) R0 R

网友:
我们就用普通的控制变压器

网友(点评):
这样干扰怎么排除

网友(2011-08-19):
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我们用明伟的,我们做的设备小。没那么多顾虑

网友:
我们用一般的控制变压器。

网友:
我在电方面比较菜,请问隔离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有啥区别?

网友(2011-10-21):
对这个不太清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