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这个零件怎么做?

楼主(2011-07-09):
这个零件怎么做啊,各位朋友讨论一下,给点建议,不尽感谢!每年2000件左右,无论用什么方法。要求外表好,无沙孔,破损。内孔尺寸加工到位。

网友:
最好就是液压胀,产品同一性非常好,都一个德行,美观,局部采用机加工,但你2000件的数量,太可怜了,哈哈,
论坛上发过液压胀的图片,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只是成本高,不适合小本买卖玩,

网友:
粉末注射成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找过粉末注射的,可是他们说不能做,长度太长,收缩时变形无法控制。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网友(点评):
烧结出来后通过整形达到尺寸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找照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2K还是每年,恐怕没人愿意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