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周波电感应加热机---请教

楼主(2011-07-09):
高周波电感应加热机(220V、单相)所产生的温度要达到多高才能使焊膏融化?需要隔绝空气吗?

网友:
兄弟 你在哪里   高周波 和高频是不一样的     我们是做高频机的   韩先生  15814166575

网友:
你们的焊膏熔点是多少?熔点是多少 加热温度达到就融化了

楼主:
我想用银基焊膏,谢谢!

网友:
焊膏供应商会提供你活性温度,溶化温度
你要根据你的焊接需要选不同指标的焊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