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轴承DB组合装配方式

楼主(2011-07-09):
请教一下,机床主轴轴承DB组合装配是否应该先将轴承装在主轴上,然后再装入轴承座或主轴箱,但我公司因为设计结构的原因,基本都是先将轴承装入轴承座,配好压盖压紧然后才装入主轴,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知道轴承公差的人应该知道,轴承内壳与轴的配合较紧与壳体的孔配合较松,主轴轴承的装配应该是怎样就比较清楚了。背对背形式的安装,特别是角接触球轴承的装配时要注意不要将外壳与轴承分离,以免钢球滚出破坏精度。也有例外,修理时图省事,直接将主轴敲出,再装进去就不要谈精度了。高精度的主轴有一套装配方法,叫定向装配。意思是互相有意识的借掉配合件的误差,使装配后的总体误差达到最小。关于主轴的装配各个机床厂都有专人各有诀窍,技术带头人可都是享受国家津贴的。这里面牵扯理论和经验,水还是较深。

网友:
一般主轴轴承应该是先装在主轴上,然后压轴承外圈压到主轴箱里的吧,因为压外圈,钢球与滚到不会有挤压痕迹。微观的痕迹会造成异常的响声好像。

楼主:
1楼的说的对,外圈与孔为0.003间隙,轴与内圈为过盈,我们的主轴是电主轴,因为要先装转子到主轴上进行动平衡,所以只能先将轴承装入轴承座,然后装主轴

网友:
电主轴工艺不了解,呵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轴承先装套筒中也是可以的,这要看电主轴结构怎么安装方便来决定,主轴与轴承我们一般用小间隙配合!配合过紧容易发热!!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间隙会影响综合刚度,磨床用的多.

网友:
主轴的话配合间隙应该是内圈与轴小过盈配合0.02-0.03,外圈与轴承座小间隙配合比较常见。
楼主的问题关键要看配合尺寸,要是内圈与轴是小间隙的配合会影响精度,小过盈的话最好热装进去,拆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将轴与内圈先分离开,可能会有一个轴承脱库了

网友:
精密主轴,不管座孔还是轴颈,光洁度都较高Ra0.4左右,过盈量(分组选配)也非常小(大了容易把滚道整变形),一般液氮冷装,不管是轴颈对内孔,还是外圈对座孔,都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