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请教

楼主(2011-07-09):
CAD标注时,比如Φ30,公差是正负0.1,中间是h12,该怎么标注,我标注的那个h12老是出现在公差正负0.1之后,要怎么设置才能让h12出现在Φ30和正负0.1之间.
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纯用autocad我也不会标 但是可以用其他方法标 我们公司用的清华天河2008 现在已经习惯了 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
不会吧,是不是你的操作有问题,把你的步骤写一下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把标注尺寸爆炸再修改

网友:
可以用ED来编辑

0^-0.02 这样隔开 你h12标在哪里都行

然后把0^-0.02全选上 命令条那里有换行的选项 那样试试看

网友:
我不明白楼主大虾的意思.既然Φ30已经有公差是正负0.1,为何还要标个h12,你这是啥意思呢?Φ30h12的公差是+0/-0.021,跟你说的正负0.1不是矛盾吗?想学习机械设计要打好基础,先学会查公差表再说吧.

网友:
请参考
步骤如下:(以下用快捷键)
1.ddi---标注直径
2.ed---添加“(h12)”
3.%%p+0.1---到此完成!!!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 我的方法请参考

步骤如下:(以下用快捷键)
1.ddi---标注直径
2.ed---添加“(h12)”
3.%%p+0.1---到此完成!!!
谢谢!!

当然 2.3步可以合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我也只是随便举个数字当做是例子,事先并没有仔细的去查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刚试了下,h12标到中间了,但是%%p+0.1输入后,出来的是?.1  是不是我选的字体不对啊?要用哪种字体啊?

网友:
高手自有高手的招。路过,看看热闹......

网友:
你用PCCAD吧~~还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h12了 就不用后面那个 你那样标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用管 ,只要把该输入的输入完全后确定就显示出来正负公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出现?。1 是因为字体不对  修改下字体 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标注时用多行文字编辑,不要在标注样式里弄,这样就什么都可以标注出来了

网友:
难道是这样的!

网友:
怎么没有贴出来

网友:
1.输入“ED"命令
2.点击要修改标注,在Φ30H,在输入公差

网友(2011-08-25):
长了见识,说明我的细节还是学习不到位

网友:
格式:                  %%P%%C

网友:
用这个方法试试:画个直径30的圆,点直径标注后不要点确定,输入M ,在D30后面输入H12再输入%%P0.1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