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传动轴硬度要达到多少

楼主(2011-07-09):
如题
3 t0 `( S6 A) z+ T! x请高手赐教!!!!!!!!!!!!!!!!!!!

网友:
传动轴,热处理到该钢种的调质硬度就可以了,有特殊工作要求的,局部再做处理

网友:
不明白,同样学习学习,多谢

网友:
重要一点的,调质后再高频处理,既有刚性也有刃性

网友:
看看你用什么材料 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网友:
一般HRC38~45,表面用高频淬火处理。

网友:
一般的传动轴如果设计刚度足够分两种,不重要的地方承受力不大的地方可以直接用普通的钢,不热处理,稍微比较重要就调质一下,特别重要或要求较高的就得调质高一点,局部要求特殊的地方还得淬火,氮化,镀铬。

网友:
对于调质,我还不怎么懂呢,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