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的冷却,请教

楼主(2011-07-10):
前几天线上发现液压站温度到一百度了。我们整条线是集中液压站,所以如有少数工位用时,大部分通过阀溢流回邮箱,现在我这样接管路:将溢流阀溢流的液压油和回油管回来的油都先进冷却器冷却然后回油箱,现在温度倒是下来了,四十度,可是我怕出现其他问题,毕竟没有这么用过,会不会出现其他新问题。

望大侠好好给看看。

网友:
不知道你选的什么冷却器 ,最大流量有多大。你这样干会不会回油流速太快,压降比较大?

网友:
只要冷却器的通流能力,耐压能力没问题就没问题了,

网友:
很实际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这样改不合适,道理我将不出来啊。

网友:
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

楼主:
线上用了一个星期了,暂时倒是没有出现故障,以前的冷却器密封性差,导致油都乳化了,现换成管式的五平方的冷却器,因为一般经溢流阀溢流后的油都是直接回油箱的,故有此疑问和顾虑,线上所有液压缸同事工作需要的流量为500,基本上生产开同时工作的概率最大为百分之60,系统选用两个250的手动可调柱塞泵同时供油,设计系统压力10MPa,实际使用6MPa,泵电机45kw
,980转,个人感觉37kw电机足够,不过生产线较长,五十多米,损失较大。大家给看看。

网友:
人为可行,实在不放心可以在液压站上加一个循环冷却系统,选一个齿轮泵选个冷却面积大一点的冷却器,操作起来也不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只要冷却器的通流能力好是没问题的,毕竟是在溢流阀溢流和回油路上用,尽量通流量大一点,不要造成较大的背压就行。

网友:
个人观点,冷却器通流量达到要求就没什么问题,就怕形成背压,对液压元件有些影响

楼主:
12楼和13楼说的对,通流量不够容易形成背压,比较危险啊。

网友:
你选的5平方的列管式冷却器额定流量应该在100/min左右吧  你的系统是300L/min的 估计你的冷却面积应该够了。不知道背压能有多大?能不能接个测压接头测一下。
我有时候再做液压站的时候就比较纠结这个问题,冷却面积足够了,但是冷却器的允许流量不够。所以就把冷却器放大个型号。暂时没有出现过热的问题。我觉得咱俩从事行业差不多,我也是做自动生产线液压的

网友:
只要冷却器的通流能力好是没问题的,毕竟是在溢流阀溢流和回油路上用,尽量通流量大一点,不要造成较大的背压就行。
同意楼上的说法,之前我们公司用的是风冷却器,把它直接接到了溢流阀回油的油路上,可能风冷流量小了些造成电机振动很大,不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同道中人,有些问题可以互相探讨

楼主:
中国就是这样,如果这条生产线做成局部液压站,系统会非常合理,可是甲方报价少的可怜,做成集中液压站能省点成本,以至于做的很不合理,蓄能器对远处工位的液压缸也是不起多大作用,不知道这样做设备是节约了还是浪费了,哎,

网友:
同意楼上的,可以加循环冷却系统。

网友:
    我认为当初的设计就有点不太合理
  6-10MPa的压力用柱塞泵还是选用6级电机来驱动,这样的选型首先在经济的角度来讲就不合理。再说了百分之四十的时候要通过溢流阀来卸荷,也很不合理,这就是发热的主要原因,按经验来讲你的油箱应该够 3立方米吧。我觉得还是应该优化一下设计,不知道你现在的系统是有多少液压执行件,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建议你重设计一下。至于你说的散热问题,前面的朋友都说的很全面了。你现在这个设计会浪费好多电能的,按你说的最保守的计算一个小时会浪费30多度电。
    建议还是优化一下设计吧

网友:
你的液压站设计不合理呀,这是油温升高的主要原因。

网友:
还是改成循环冷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就是循环冷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油的管路一般是低压!管路也会叫弱一些,建议使用先导溢流阀控制回油的压力(低压的先导溢流阀)

网友: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提高了溢流阀的背压,会影响溢流阀的正常工作。

楼主:
继续补充,最近这几天发现过滤器压力在0。15Mpa左右,比较高,而且过滤器有油溢出,像是渗漏,柱塞泵温度较高,大家帮着分析一下。

网友:
你多余的油通过溢流阀流走就是个很严重的设计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其他的解决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需要帮助社区内联系。

网友:
冷却器功率大的好,回油的背压测过吗,最好测量一下

网友:
21楼说得很有道理!建议修改设计方案。至于冷却问题,方法没问题,还是流量匹配问题,你配置的冷却器偏小。

网友:
做独立的冷却过滤循环系统最好

网友:
冷却器的通流能力,耐压能力没问题,考虑回油背压

网友:
我是来拈积分、再则来学习

网友D:
<人为可行,实在不放心可以在液压站上加一个循环冷却系统,选一个齿轮泵选个冷却面积大一点的冷却器,操作起来也不难。>
此方案的优点是在主系统停机时仍然可以对油冷却和过滤,可以延长换油的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方案的优点是在主系统停机时仍然可以对油冷却和过滤,可以延长换油的周期。

是啊,这个办法好,可以采纳。

网友:
应该没问题,选个压降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