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卡瓦卡簧之探讨

楼主(2011-07-10):
如图。卡瓦座向右移动,通过9°斜面推动卡瓦径向移动,夹紧钻杆,从而传递扭矩或轴力。
卡瓦座左边是碟簧,F是巨大的碟簧力,约十吨,通过斜面增力后推动卡瓦夹紧钻杆,使钻杆在8吨的轴力作用下,仍然能被夹紧而不滑动。当然,具体数值有专门的计算表。
当需要松开钻杆时,有油缸推动卡瓦座左移,这时,卡瓦就被卡簧向外弹开,从而让开空间。当然了,卡瓦向心移动的时候,卡簧就被压缩。另外,那个卡簧槽比较深,卡簧是碰不到钻杆的,图上画的有点不严谨。

有一天,夹钻杆的时候,卡簧断了。车间报上来,师傅(俺是“被徒弟”)带俺去视察,路上边走边聊。
师傅:彼卡簧是何材料?
俺    :60Si2Mn。
师傅:簧丝直径几何?
俺    :∅3。
师傅:太细,加粗之。
俺    :加粗几何?
师傅:∅5可矣。
俺    :(思索……)依小子之见,加粗无益。
师傅:此话怎讲?
俺    :别说∅5,即使加粗到∅10,也照断不误。
师傅:这是为何?
俺    :可从此卡簧功用谈起。一般弹簧,工作在出最大力时,当然簧丝越粗越好;而此簧不同,却是越柔弱越好。
师傅:又是为何?
俺    :卡簧之力,对左边之巨大碟簧力,好比树木之于龙卷风,风来之时,任是参天大树,也必被连根拔起,若加粗树干,将适得其反,树大更招风;反而不如柔弱之小草,风来则伏,风过则起,不与争强,故能保全。
师傅:依你之见,宁弱勿强。既弱之,又如何能弹开卡瓦?
俺    :全靠权衡。须找到一种方法,既能在巨大碟簧力挤压下保全自身,又能在碟簧退去之时,弹开卡瓦。
师傅:可有良方否?
俺    :纯以理论言之,有一法可行。如减小直径,从∅3减为∅2,再增加根数,由两根增为三四根可矣。亦或弃簧丝而用板簧,用厚2mm的薄钢板,剪的宽宽的,卷成卷,放进去,亦能奏效。夫薄则柔,强势之下能保身,宽则韧,强势退去能显能。
师傅:善!

及到车间,见着断簧,方知原因。无他,簧丝乃普通Q235A耳。
然不能就此言前述谈话无价值。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 · 采用|主题: 924, 订阅: 40

网友:
好东西,实际 问题,值得探讨。

网友:
有些意思。说白了主要是要弹性好。Q235,呵呵。

网友:
无能大侠怎么确定原卡簧材料是Q235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拿以前能用的弹簧,跟现在的弹簧对比,一捏,好的能恢复,焉的就定型了,估计是Q235A。

网友:
        对话有点世外高人的 腔调啊

网友:
没看懂,看来技术还要提高

网友:
板簧可能更合理些,另外,为什么不是通过弹簧的旋转来夹紧?

网友(点评):
弹簧旋转来夹紧?想不明白。这个弹簧样子跟卡簧一样,但却不是卡簧的功能。

网友(点评):
层主的意思应该是通过对圆柱弹簧施加扭矩时,弹簧内经变小,从而夹紧轴,有些传动方式有这样的结构,但是传递的力很小,根本不适合楼主的工作场合。

网友:
楼主举的是“柔弱胜刚强'的实例!

网友:
前段时间和人讨论设备,俺说关键是让机构有弹性,无需用大号材料增加太多刚性,玻璃够刚吧,该碎还得碎。

网友:
楼主古文学得不错,技术分析也很到位

网友:
战国时期,两个兵器坊里的技术人员的交流贴

网友:
都是材料惹的祸!!!!!!!!

网友:
哈哈,都是材料惹的祸。

网友:
楼主古文功底不错!

网友B:
楼主也是搞煤矿用液压钻机的,这结构可以不用那卡簧的吧。

网友(点评):
愿闻其详!

网友:
一.卡瓦与卡瓦座的座体是否可以做成附件的图样。
二.弹簧的作用就是打破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是卡瓦座长时间抱紧卡瓦产生的残留应力,这个应力与轴的张力以及卡瓦的反弹力达到一个平衡,这个平衡取决于抱紧时间的长短与抱紧力的大小。
弹簧为什么会断,有可能是:轴受到一个脉动载荷,这个脉动载荷必然使卡瓦振动,而卡瓦的振动会对弹簧施加一个脉动载荷,也就是说弹簧是疲劳破坏,这样就有3种方法:
1)

减少弹簧与弹簧腔的间隙,最好略微有点过盈;
2)
从力学角度来说,线材不如板材的抗弯截面大,因此可以使用板材;
3)
也就是您说的多个小直径的弹簧。
轴径一定,那最大应力差不多也就确定了,因此这里可以选择材质相对比较纯净,比如可以选择含碳量比较低的优质碳素钢。
我们还需注意一点:如果抱紧时间非常长,会产生应力松弛现象,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是否还需一个张开卡瓦的装置,比如液压涨的方式。
一点浅见,望不吝赐教!!!!!!!!!!!!!!

网友(点评):
能否上传弹簧损坏的照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侠参与讨论!
隔行如隔山,很多前提条件这里都没有说明,再说这个结构是简化的,现实结构比图上复杂的多。
这里的弹簧跟“钢丝卡簧”一模一样,但作用并不是轴向定位,而是径向扩张和收敛,跟“握力器”差不多。也不是疲劳折断,而是一上去就断了。没那么复杂。外协以次充好是很普遍的事。

网友(点评):
哈哈哈,丢脸了!!!!!!!!!

网友(点评):
兄弟并未谋私利,不存在丢脸一说。

网友(点评):
哈哈哈,我是说我自己丢脸了,您误解了!!!!!!!!!!!!!!! 仓促之中竟然造成这样的误解,哎,可见本人之浮躁,在此向您道声,对不起!!

网友(点评):
兄弟说的就是您。

网友:
我们也有类似的结构,我们产生的轴向力大,有20吨,斜度为8°,我们也有靠弹簧自张开复位的,但一般是靠油缸带动机械复位,这样比较可靠一些。
“当然,具体数值有专门的计算表。”不知道楼主能否把计算表共享,让大家交流。

网友:
围观围观,好东西,看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画图的电脑不能连网。
计算表很简单,没什么神秘的,都是书上和手册上的公式,套进Excel就行了。
同行,希望多交流!

网友:
Q235如何在过去的使用中保证“弹性”?现在的断折又是什么力量作用?还需要分析哦!

网友:
学到东西了,哈哈。好帖子,嘿嘿!

要研究一下卡簧了。

网友:
大侠是做井口装置的吗?想学习之!

网友(点评):
是做钻机,不是井口装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問題就出在這裡,不能回復表示非彈性材質,當變形量過大,或多几个來回,非斷不可

网友:
大才子啊你,呵呵。。。。

网友(2011-08-09):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是搞煤矿用液压钻机的,这结构可以不用那卡簧的吧。

煤矿用全液压钻机蝶簧常闭卡盘

网友(2011-10-26):
然也,然也,然也,然也,然也,然也

网友(2012-06-11):
面对国情,再强的理论和计算都是浮云。。。。。。。。。。。。。

网友(2012-07-12):
说白了,质检没把好关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贴啊

网友(2016-01-29):
卡簧就是一个弹开功能,,,

网友:
楼主写得真幽默,如果有计算表,放点安全系数就可以了,理论指导试验,试验验证理论

网友:
从小问题的洞察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