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条加工线,请推荐钻床

楼主(2011-07-10):
做一条加工线用。钻孔直径不超过25mm,要求
1、自动进刀;

2、最大行程30mm足够(需钻孔深度为25mm);

3、到最大行程后(即钻完孔)能自动回刀;

4、转速在3000转/分钟左右(达不到我们自己改)。

5,钻孔无精度要求,需表面粗糙度看得过去就行。

因在自动线上使用,该钻床钻完一个孔后需停止工作,即电机会较频繁启动(大约1.5分钟一个工作循环,一个循环周期内钻孔时间在30秒左右,主轴停止工作也就大约1分钟后再开始启动进入下一个工作循环),最好是台式钻床(因为想将其固定在自动加工线上,送料是加工线上自动的,立式钻床不太好安装)。

请帮助推荐一款钻床,达到上述要求,耐用,价格当然越低越好。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西湖钻床的
自己搞个变频器

网友:
买一个钻铣动力头,就很方便用在自动生产线上.

网友:
用液压钻孔动力头就好了,你钻的什么材料,转速加个变频最好不知道你钻孔的直径是不是经常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这种自进给的动力头很容易解决。

网友:
有兴趣请联系深圳捷一精准机械有限公司13902905791宋先生

网友:
电话错了应该是1390290879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看了你介绍的动力头参数,好像最大的钻孔直径只到12mm,我需要钻20mm的孔,有这种规格的吗?另步进电机只用驱动器启动吗?要实现啄进功能还需要其它控制吗?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
没问题!我以前就是专业做这方面的!邮箱sk59698@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侠!请给予指点!

楼主:
JYI大侠上来看看指导呀。

网友:
可以的,呵呵,我支持你

网友(2011-08-30):
可以考虑使用钻孔动力头,我是瑞士舒能公司的,可以使用我们的产品。如果是钻20的孔,可以考虑使用下面的动力头:
http://www.suhner-automation-expert.com/site/index.cfm?id_art=6940&vsprache=EN
联系电话:13912608422
张培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