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Da的G71不支持宏、不支持子程序调用。

楼主(2011-07-10):
980TDa的G71不支持宏、不支持子程序调用。精加工时问题不大,至多不用G71。
加工椭圆时,要用到G71,但G71不支持宏、不支持子程序调用,怎么办?

网友:
980TDa系统不是有椭圆指令吗?干嘛还要用宏?宏程序是把复杂的简单化,而不是去搞得更复杂!!

楼主:
980TDb就肯定有椭圆指令的。但看980TDa的说明书,无提到有椭圆指令的,如果有就更好了。
由于目前我没有接触到车床实物,所以无条件验证,不知980TDa的模拟软件是否有此指令?稍后验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好啊,GSK980TDa有椭圆指令吗,我这儿说明书上也没提到,请大侠指点迷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椭圆G6.2 G6.3 和圆弧一样的顺时针和逆时针
G7,2 G7,3是抛物线的
你最好是去下载一本新版的说明书看看,老版本的说明书不详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仿真试过,确实如是,谢谢提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客气了!!呵呵!!我只是正好有这个系统的增补说明书!所以知道有这个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