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件的防锈表面处理方式有哪些

楼主(2011-07-10):
为了防止铸铁件生锈,都有哪些便面处理方式,同求处理方式的成本高低,本人对热处理懂得较少

网友:
不知楼主用在哪些地方,如果除配合面外直接刷漆,成本低,可靠,如果环境特别恶劣,如有酸碱性气体,或是水蒸汽的地方,更有高温处,那就另当别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裸露在机器外面的铸铁件,尝试过刷漆,但是效果不好,容易掉,电镀成本有点高,想问下有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