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工就怕细长轴,有能力的进来指点指点!!

楼主(2011-07-10):
要加工一根大头Φ22mm,小头Φ13mm,长度1000mm的不锈钢锥轴,请问怎样加工!

网友:
    请贴个图,说明加工位置,公差、粗糙度。

楼主:
没有公差要求,光洁度要求1.6,就是轴太细太长车出来变形厉害!

网友:
    大家先讨论吧!请你们关注一下社区“机械加工 › 讨论一个有趣味的加工办法”(也是讨论细长轴的加工),有些问题是相通的,最后可能会出现对你有参考价值的办法。

网友:
这种轴有需求吗?哈哈,为什么设计这么个轴?
$ a9 L$ `) t: S1 L但从手艺上说有难度,跟刀架玩不上,莫非要设计个有伺服功能的跟刀架?以前玩细轴的那哥们是车直轴,玩这个也有难度,

网友:
刚翻了一下资料,有一种带凸轮摆的跟刀系统,随着进刀,摆架对称摆动,可以支撑细的有斜度的轴加工,但精度有限,由于要跟踪,刚吃刀的一段要车去,这个也许就可以,但具体要看精度了,粗糙度没问题

网友:
设计的个什么东西。这长、

网友:
我师傅当年车个类似的。但前提是那个活要求简单:把跟刀架对着刀的爪换成弹簧!!!只用这一个“爪”。这个法子我是没试过。只是学徒时见过。

楼主:
工件精度都没什么要求,只要光洁度和不变形就可以了,因为产品数量少,凸轮摆的跟刀架成本高,我明天试试8号说的,跟刀架换成弹簧的,不知大家还有更好的建议吗??

网友:
那些锥度的 定位销怎么做的。。问问能不能定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社区“机械加工 › 讨论一个有趣味的加工办法”的讨论有不少点子可以参考。

网友:
为何不用走心机加工呢,详情请电15986808574。

网友:
细长轴刚性差,加工时受背向力的作用很容易变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走心机是什么原理, 可以解决社区“机械加工 › 讨论一个有趣味的加工办法”中的细长轴刚性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走心车床一般会用在棒材类加工小零件,批量大,好多都是一次成型的零件。只要是涉及到棒材类加工,直径(不要超过32)不要太大的话,走心车床配合送料机他的优势很大(因为走心车床必须配上送料机来加工),这样他就是一个小型的独立的生产线,不管是加工速度、人工成本、他都是有优势的。 最主要的区别是:走心机的材料在动,走刀机是刀在动在, 走心机国内以前的老叫法应该是纵切车床。主要用于捧料小零件,大批量加工。 一般是送料机将棒料从主轴通孔穿过,弹簧夹头自动夹紧。如果零件悬伸长就需要配顶尖。如果要尾部需要加工的话,就要配第二主轴。如果还需要加工四与六钻孔等分孔要配动力刀座和主轴分度。 走心机主要受到材料的直径限制,一般最大型号的走心车床只能加工直径20毫米的零件,我只在资料上见过可以加工直径32毫米的走心车床。只要是走心机可以加工的零件,其加工精度,加工速度,走刀机都难以相提并论!优势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一次装夹不停主轴可以车削200mm以上长度的零件,如果你是车一个5mm长度的零件,走刀走心都可以车,但走心一气呵成可以车出20~30个零件才需要停车送料 2:走心车床切削时永远在材料固定最近位置,所以刚性是非常之好的,你想想你的车床夹紧零件之后,刀具贴住夹紧位置几mm的地方来车削,刚性会好到什么程度。 3:走心机都是车铣一体的,一次加工成型的复杂程度也非走刀机可比原来有老式自动车,我们俗称凸轮机车床。而现在更高级的CNC自动车床,我们称之为走心车床或纵切车床。主要是主轴Z向前后移动,而刀可以X、Y移动,可以实现立体加工,一次成型。以前基本是用进口的,但价格高得不得了,现在国内也有自己成熟的技术了,比如说四川的宁江、广东的瑞鹏机床、深圳今日标准、大连大力(大连机床)、还有很多浙江一带生产的更低档的。

网友:
采用反向切削法车削细长轴

    反向切削法是指在细长轴的车削过程中,车刀由主轴卡盘开始向尾架方向进给.

    这样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轴向切削力使细长轴受拉,消除了轴向切削力引起的弯曲变形。同时,采用弹性的尾架顶尖,可以有效地补偿刀具至尾架一段的工件的受压变形和热伸长量,避免工件的压弯变形

网友:
先车出来,留余量,在无心磨上通一下

网友:
    本帖长度1000mm的锥轴,无心磨上怎样通,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仁兄,我提个建议:把你的头像换一个吧,我看你的贴,你那头像一直在那闪啊闪的,太影响视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社区“机械加工 › 讨论一个有趣味的加工办法”结果出来了,该方法解决你这个问题应该是经济可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