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根活塞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1-07-10):
请各位同仁判断下:这根活塞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使用时间的问题。不过可以维修。

网友:
这是腐蚀了 洛最怕算了

网友:
应该是没有严格按照镀铬工艺进行镀铬。

网友:
看看,等待各位的回复!!

网友:
期待最后答案的揭晓

网友:
这样了还一直都能用?哪个厂的 质量不错啊

网友:
这么严重的腐蚀,“老产品同工况下就没出现”,应该是镀铬前基体表面没处理好

网友(点评):
对。。见过这样的。。还见过度洛度的全是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件损坏是因为你使用时会有飞起的沙石敲击活塞杆,造成镀铬层破坏,另外加上氧化作用就成你现在这种情况 ...

感谢26楼参与!纠正判断!!使用描述:工作环境为高盐食品车间环境(没有飞沙走石);工况作用为垂直顶升油缸;使用周期为10个月左右。同规格老产品使用8年也没有这种现象。请大家继续帮助分析。

网友A:
这个件损坏是因为你使用时会有飞起的沙石敲击活塞杆,造成镀铬层破坏,另外加上氧化作用就成你现在这种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活塞杆前半截比后半截严重的,上面有人说的什么镀铬层不均用完全是猜测,不可能。

网友:
是不是在镀硬铬之前表面没有加工好,已有生锈的小坑,

网友:
你那是用了多长时间了?   我公司主要是做增压缸的,真没见过活塞杆出现那种情况的

网友:
工作环境恶劣
镀铬质量不好

提高镀铬质量或更改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
主要还是环境问题,不过陶瓷太贵吧

网友:
工作环境问题

网友:
镀铬没有镀好,使用环境不好

网友:
基体材质不好,电镀后就存在细小“凹坑",仔细观察,肉眼可见。
工作环境差,电镀时要有盐雾试验要求。

网友:
可能存在以下几种可能性:
1,镀铬层不均匀且不标准;
2,液压油被腐蚀物质侵入;
3,此液压缸不适应此环境;

网友:
受腐蚀了,好像受过敲击吧

网友:
环境所致,将压缸外加设隔离罩,不行的话只能换成楼上所说的了。

网友:
电镀硬铬层脱落严重,原因一般是电镀前没处理好,除锈差,或者环境腐蚀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陶瓷活塞杆的成本要相当高的啊,不是非常重要的设备从成本方面考虑是不会选用的,武进做的陶瓷活塞杆不知产品是否成熟,好的陶瓷杆很多是荷兰进口的,贵。

网友:
镀铬没有镀好,还有机加工

网友:
1、环境不良?
  2、轴在制造时经过敲击校正。

网友:
盐雾腐蚀相当严重,还得做好防锈蚀处理。建议可以使用陶瓷杆活塞杆,国内武进启闭机厂在做,质量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塞杆锈蚀了,而且比较严重啊,主要原因还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继续请教:见图活塞杆另一端在缸套内的,怎么也腐蚀了?(此油缸一直在使用,周期约10个月。工况正如大侠们所述在盐雾环境、动作频率不高。)

网友C:
活塞杆锈蚀了,而且比较严重啊,主要原因还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网友:
首先腐蚀了,可能温度还不低

网友:
应当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的地方,活塞杆伸出后被硬物砸伤的

网友:
从你的图片上看:你使用的油缸一定在腐损性较强的工作场地,并且使用频率不高,加上维修保养为跟上。并腐损的。

网友:
活塞杆锈蚀了,而且比较严重啊,主要原因还是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是活塞杆处在潮湿的环境中,还是活塞杆和有腐蚀性液体气体相接触啊?

楼主:
放大点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