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丝杠,T 型的 双头螺纹,谁弄过的说说加工程序呢?

楼主(2011-07-10):
        两头有轴承挡,  丝杠位置通长 T型螺纹。。T70/2  ,,,        怎样让 螺纹起刀位置正好 对称

网友:
双头螺纹    用小托板移动半个导程或打表          数控车更简单
   关键 在分的准
    仅供参考

网友:
我理解的意思如下,不知中了楼主的意思否:就是车双头的螺纹不知如何分头,或者分的精确。
什么床子我不清楚。数控的话我觉得这就不是问题了。普车的话,精确点可以用量块+百分表,之前的粗车我建议上刀排

网友(点评):
有这么麻烦吗?没有吧!!!

网友:
找个数控床子干好了,分度准确。

网友:
看你有多少量了,不同的批量选择加工方式也不同

楼主:
    丝牙的 长度  2700 了。。。 一般没这么长的床子啊。。。

       恩。。就是担心 分的准确度。

网友(2012-06-26):
我们公司做过4头的,而且大量的生产了

网友(2013-07-12):
多头丝杆,专业加工定做,来图做的一般是挤压,还有车削,旋风铣之类的,各种各样的看直径大小还有头数多少,作用来看吧,并且有现货丝杆看看吧。

网友:
编好单头程序后把原程序复制下接到尾部,但要记住第二段程序起头的距离要加上一个螺距!三头的也一样,程序复制三段,第二段超始距离加上一个螺距,第三段加上两个螺距,这样三头就成了!退刀点不变!

用软件编的话就更简单了,有设置多头螺纹的参数!

网友(2014-11-07):
有专门的丝杠厂,交给他们做,又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