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加工工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7-10):
我是新人,不懂这钣金这块,这空起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这个孔,请说的详细些。感谢!

网友:
这应该是止裂孔。
你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这个是工艺孔,我们行业都称释放孔,还有的叫释放槽。。就模具在冲落料的时候防止周边挤裂~~

网友:
我们这边直接称呼为工艺孔,有效地防止折弯成型时周边被撕裂,工艺孔有多种形状,喜欢哪种用哪种,一般来说,工艺孔直径大于板厚。

网友:
按机加的话就是减少应力集中 退刀的作用 安装配合容易产生干涉

网友A:
对于钣金折弯方面来说,也是工艺槽/孔,可以有效的防治折弯时挤料。你可以看看现场生产的零件,就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钣金折弯方面来说,也是工艺槽/孔,可以有效的防治折弯时挤料。你可以看看现场生产的零件,就可以很好的 ...

钣金这块今天又学到不少,对上面的各位表示感谢!!

楼主:
谢谢大家!!受益匪浅呀

网友:
没有这孔,折弯的时候很容易在孔的那个位置出现突起现象的!钣金和折纸片是一个道理的!!

网友:
对于钣金折弯方面来说,一方面,可以有效的防治折弯时挤料,另一方面可以不免材料的撕裂.

网友(2011-09-21):
在折弯包角的时候要工艺孔,假如折弯后焊接,就不必要有工艺孔,直接都向内多裁掉一个板子的厚度,折弯后不需要焊接的工件为了美观好看需要包角而需打上工艺孔,工艺孔应该大于等于板材的厚度,叫止裂孔。

网友:
止裂孔,应该说任何折弯都应该增加这样的工艺孔。

网友:
止裂槽的大小与折弯半径是相关联的,还有看工艺,如果是冲床下料,一般用孔,如果是激光下料一般开缝。

网友:
我下个看看,经常碰到的现象!钣金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折弯成形中用到的工艺孔,两边都折弯是,边与边之间挤压,这个时候需要加这样的孔,孔的半径根据板厚确定,我也是新手

网友:
我们这边直接称呼为工艺孔,有效地防止折弯成型时周边被撕裂,

网友:
在冲直边时有挤压的空间

网友:
原来是这样啊,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工艺缺口,问下面师傅都会告诉你的。

这个缺口有很多形状,有的时候根据客户的要求不会开。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困惑,我也是到现场看了下,稍微明白一点了,看了大侠们的贴,收益匪浅,谢谢。

网友(2011-11-08):
工艺孔,防止周边板料挤裂,从而达到更好的外观要求。

网友:
这是工艺孔,折弯成型的时候防止折弯的地方相互挤压出现裂缝。

网友:
以前模模糊糊的知道一点,经楼主的讲解,有点理解了,谢谢

网友:
又学到一个新知识谢谢大家。

网友:
是工艺槽/孔,可以有效的防治折弯时挤料。这样折起弯来边角不干涉。

网友(2011-12-15):
呵呵,第一次接触钣金,为了消除干涉

网友:
防止折弯干涉的~~~~~~~~~

网友:
折弯的时候防止底部顶死  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