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冷冲好还是热冲好?

楼主(2011-07-11):
板厚20-30,材料A3 ,量大准备用冲压加工,冲孔直径50-40求教是冷冲好还是热冲好?

网友:
这么厚的还没试过  我最多试过3mm 的

网友:
这个厚度的,肯定是冷冲孔,热冲比较复杂,且凸楞比较严重,冷冲对模具要求严格,对设备要求简单

网友:
板厚20-30,冲孔直径50-40。大概要1400KN(140吨)以上的油压机吧。

网友:
冷冲,用冲床 效率又高

楼主:
冷冲,用冲床 效率又高 。板厚20-30冷冲,冲模大概冲多少次修一次模?

网友:
冷冲快捷简单,但模具设计时要注意考虑退料,由于料较厚所以退料是个问题,模具导柱尽量大些。

网友:
个人是不喜欢热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