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出现动作错误的几个原因

楼主(2011-07-11):
液压缸用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有时可能会出现动作失灵或错误,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虽然最终结果相同,但原因却不尽相同。常见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

1.液压缸刚开始的动作比较慢
2.液压缸的液压系统出现控制压力太低的情况

3.阀芯卡住或者阀孔堵塞

4.液压系统中有时候会进入空气 5.活塞杆和缸筒卡住或液压缸堵塞

相对应的解决办法有:
1.如果在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液压油的黏度就会很大大,就会使其流动性变差,从而就导致液压缸动作会放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更换黏和温性能都比较好的液压油,还有就是可以在低温的情况下借助加热设备或利用机器自身加热设备来使启动时候的温度升高。
2.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控制管路中节流的阻力太大,流量阀的调节不是很正确,控制的压力也不合适,同进压力源也受到了干扰。这个时候就应该检查控制压力源,确保压力一定要调节到系统规定的数值。
3.如果流量阀或是方向阀的阀芯卡住或是阀孔堵塞的时候,液压缸在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发生误动作或动作失灵。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应及时检查油液是否被污染;看看是否有脏东西或胶质沉淀物卡住阀芯导致堵塞阀孔;还有就是要检查阀体磨损到什么程度。
4.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系统中发生了泄漏的现象。这时就应检查液压油箱液体的位置,液压泵吸油侧的密封件和管接头,吸油粗滤器是不是长时间没有清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应该及时补充液压油,处理密封及管接头,彻底清洗或直接更换粗滤芯。
5.如果出现此类情况,不管怎么去操作液压缸,其都不会发生动作或者动作非常小。这时就要检查一下活塞和活塞杆的密封情况是不是太紧,再看看是不是有脏东西或胶质沉淀物:检查活塞杆和缸筒的轴心线是不是对中的,易损件和密封件有没有完好。
以上就是常见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http://www.cn898.com/hynews/1050.html

网友:
我们这液压缸很少出问题,出问题多为漏油,基本为接头处漏,找找原因,另外还有缸弯,液压油往往使阀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