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在普通折弯机怎么成型实用啊?请教啊

楼主(2011-07-11):
注意是普通amada 折弯机哈。。

网友:
lz问一下 这个法兰的展开图怎么做 ?怎么我展不开呢?

网友:
以前哥们让弄过 , 没弄出来 ,总是提示不能钣金

网友:
先划线,折弯机压出印子,再手工弯成型

网友:
天圆地方  普通压机随便搞!!!!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太好弄
用冲压机应该可以吧!

网友:
天圆地方应该是铆工的必会技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折弯放样展开。。。。

网友:
天圆地方吗  这个很好做    放样折弯就能展开

网友:
6楼正解
天方地圆,划线后折弯机压痕手工整形

网友:
先放样,然后按放样线轻折成形,重点是放样

网友:
    以前折过 。    关键看工程怎么展了。

网友:
好搞的,老师傅都能做,划好线,一点点折,最后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