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材料怎样钻孔?

楼主(2011-07-11):
请教一下,我们干维修工作的,经常在现场机架上钻一些孔,非常难钻,钻头烧的厉害,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锈钢材料上钻孔省力?
最好是推荐切削液,因为我们不是成批生产。我在以前见过一种切削液,粘度比较高,用很少倒到钻孔的部位,钻的时候气味很象塑料的味道,钻孔用一般的钻头,非常省力。

网友:
在工件与钻头的中心位置加些润滑油应该可以防止难钻,不过材料本身是坚固的,只能慢慢的钻

网友:
想问下LZ是用什么钻头呢?    钻头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应该选用含钴钻头。  我觉得推荐钻头比推销切屑液更省力。可以试试吧,Φ4-Φ10价格在20元以内/支。  Φ10-Φ30价格在50元以内/支

网友(点评):
你好你买的钻头多少钱一只!效果才达到三陪啊!

网友:
我用过国产的株洲钻石硬质合金麻花钻,效果是高速钢麻花钻的三倍,楼主试试,钻头磨好点,我钻的是1.4mm大的孔,深2.8mm,水冷

网友(点评):
你会经常用到钻头钻不锈钢吗?我又很好用的钻头钻不锈钢的。

网友(点评):
什么牌子的?

网友:
不锈钢,,常见的吧,,孔直径,,深度等条件得告诉下,,,

网友:
重要的是钻头的选择。

网友:
用什么机床的干 活?

网友:
钻头质量相差很多,选大牌子,会好用一些.

网友:
日本OSG  高钴钻头  比较贵一些

网友:
合金钻头就行..............................

网友:
楼主的情况,我看要注意的是钻孔的转速是否太高.现在有可调转速的手枪钻,建议换一个.你不是批量生产,我想用水冷就可以,或者说用二硫化钼来冷却就行.最好把钻头磨成群钻,我看就可以了.

网友:
开分屑槽 分屑槽宽度尺寸1.5-1.75MM 深度0.5-0.6MM ,还有就是修磨横刃,使该处为正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