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6的钢条 要弯成一个Φ540的圆 怎么加工啊?

楼主(2011-07-11):
60*6宽60  厚6个的钢条 要弯成一个Φ540的圆  怎么加工啊?  接口处焊接起来即可

网友:
  也可以弯管机弯的

网友:
有设备吗?没有就只有用土法了,做一个模具吧,再把钢条加热崴,然后焊

网友:
卷弯,焊接。。。。。。。

网友:
量不多的话就热煨吧,省得买设备了

网友:
先卷弯,再焊接,很简单的

网友:
本人路过,跟给位学习一番!

网友:
今天车间刚看的,卷板机,再焊接

网友:
临时制作无设备,加热煨弯成型焊接。长线批量卷板机卷制成型焊接

网友:
一般做焊管的地方都有的,还是比较常见的,原理类似!

网友:
在大的的钢板上作一个540的圆,然后用在圆周上均匀焊上一定数量的圆柱,就可以煨了,当然还可以做一个手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