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EVA泡沫材料上钻孔抽芯

楼主(2011-07-11):
材料是EVA材料,是一种泡沫材料
需要钻一个直径2.5cm,长度45cm的孔
求高手帮助,需要什么机器?

楼主:
求高手帮忙,有重谢!

网友:
设计好加工治具就肯定没问题!

网友:
用线切割,把钼丝换成电热丝。工装要搞好,但有一条线能用吗??????????

网友:
钻头加热,控制好温度应该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方法好像真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