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求教加工工艺

楼主(2011-07-11):
主要是相当于空心管一样在中间开槽,然后使用什么样的加工工艺使其一端的外径和内径都变小,应用变形的应力来夹持圆形的棒材,棒材只需要插入,就能夹持,然后又能很方便的拔出来,,,,材质是弹簧钢,,,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不知道是否能用类似缩管 的工艺,,,,

网友:
首先,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需要确认以下几点要素:
1,使用功能;
2,设计的原理;
3,……

网友:
你这个要求的夹紧力是多少,直接开槽不好控制夹紧力吧,建议在外圆加个套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使用要求?好像线切割后的变形量不小。

网友:
在外圆开槽套松紧圈或弹簧类物件给以内缩力夹紧工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成后的成品是前端有外径变小了,但不是通过去除材料的 方法得到的,,用来夹持棒材,,而且有一定的夹持力要求,,

后面还要热处理,等等,,

网友:
弹簧钢话加工到位后整体淬火后线切槽就会缩小的,

网友:
就是类似弹簧夹头的夹具,给你一点建议,首先确定你管子的孔径,才能确定开几条槽更加合理。这样的夹具主要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才能更好确定它的经济实用性。

网友:
   热处理后会变小!!主要还是看你的夹持力要多大的!

网友:
楼主说的可能是弹簧夹套之类的夹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