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时用到升降杆系统,求助

楼主(2011-07-11):
设计时用到升降杆系统,对这东西不了解求朋友们支个招。要求A可以升高500MM.结构简单,实用。材料为不锈钢管材或是铝管材直径50~60MM。

网友:
具体要求有么? 横杆的负重多少?机械升降?

网友:
用简单的螺纹升降能够实现

网友:
看结构应该是简单的机械升降吧,负重多少没给出,坐等后面高手解答

网友:
这要看用到哪里,作用于什么了。

网友:
支持3樓的想法~~~只要一螺桿就可達成

网友:
家里老式的电风扇(地扇)就是可调高低的,就是不锈钢管直接拔,拔合适后侧面有个塑料把的顶丝锁紧,可以供lz作参考。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这个升降系统是用在医疗上的,负重在5~6公斤。由于每次使用都要升降所以升降时要方便省力,而且可以停留在500MM升降距离中的任意位置并锁住。最好能有手柄之类的助理工具。再次感谢!!

网友(点评):
7楼的主意应该挺适合你的,不过那种升降频繁的话会很烦

网友:
可以用气压缸呀,就是用脚踩的那种也是可以的 吧?

网友:
看样子是人工操作,我建议用齿轮齿条,你也要考虑到你用的环境,医疗器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齿轮和齿条是可以的,可是到了一定高度怎么能锁住,是用类似棘轮的装置吗。请朋友继续给予帮助。

网友:
风扇是典型的结构,负载应该也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风扇的结构是可以,就是很不方便。而且上升时要靠人力往上提。最好有主力机构。谢谢!

网友:
涡轮蜗杆副传动,用一个电机驱动

网友:
气压 或液压的形式

网友:
你是医疗设备的话,肯定要有升降自锁结构的。涡轮蜗杆就可以的,涡轮外面加一手柄。或者用螺旋机构,上面的杆加个导向,中间加个旋转手柄

网友:
在外面的管子上加个螺丝不就好了。夏天吃过烧烤没?那个康师傅的太阳伞你去看看。

网友:
螺纹结构可以的,反正你需要的负重也很轻

网友:
就风扇那个结构,可以加个小的滑轮机构,并平衡掉前方重物的力矩,然后手拉上下

网友:
可以用螺旋机构,选择适合的螺旋角度可以自锁

网友:
螺杆带NUT来传动.能实现楼主所说的功能.还能自所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烈讨论,有没有那位高手上个图说明一下啊,用螺杆加手柄的,谢谢啊

网友:
看看电动推杆可行不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动推杆很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