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A6140数控车如何实现程序传输?

楼主(2011-07-11):
e-CA6140数控车  如何实现DNC传输?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有一个插数据线的插口啊。不过我没有用过,好像我们的机床也没有带数据线。

网友:
晕倒了,系统也不说一下。买个线就好了啊!
这种车床还要什么数据线,手按按好了啊!
现在系统都有USB接口和CF卡了

网友:
选择到MDI状态,按尺寸偏置补偿按钮几次出现关于传输和系统设置的画面,选择输出端口,0或者1是采用10针232口传,选择4是用显示器边的CF卡插口传输。选择完了接出设备,剩下自己看说明书吧。这是单机传输的常用方式。还有用内置网卡连网传输的等方式。

网友:
什么系统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这个机床是GSK928  TE 系统 ,机床是E-6140 机床。我看了一下,显示器的后面有一个X1的接口应该是R232接口。现在有一个问题是;1,用什么传输软件  2,如何实现把程序传去具体过程是什么  3,如何设置参数呢。分别是哪些参数?谢谢各位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这个机床是GSK928  TE 系统 ,机床是E-6140 机床。我看了一下,显示器的后面有一个X1的接口应该是R232接口。现在有一个问题是;1,用什么传输软件  2,如何实现把程序传去具体过程是什么  3,如何设置参数呢。分别是哪些参数?

网友:
下载个DNC的软件就好了

网友:
看广数说明书123页,有通信介绍。
这个系统也太不行了,没什么功能,用不着传的。
最多四把刀,手写写也不会超过半小时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学习数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DNC什么软件这个系统可以用呢?可以发一个给我吗?我的邮箱是ZHJ123369@163.COM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