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2x2的管接头体,请教

楼主(2011-07-11):
哪位高人知道这样的接头体?  用于蓄能器和管径为42x5的球阀链接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出图加工,卖蓄能器的小店也会配给你。

网友:
自已出图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位大侠还是自己出图做一个吧,这么大的接头不好找。

网友:
常用的接头会比较好买,不常用的可以找卖液压件的定做,不过量少的话,价格会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想自己做的  但是成本太高  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