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台11KW的变频器拖7.5KW的电机,求变频器高手

楼主(2011-07-11):
我有一台11KW的变频器拖7.5KW的电机。
现在我把频率已经调到85HZ了,但是电机还是转的很慢。
估计只有500转。望高手解决。
电机的阻抗我量过了,应该在1。6欧姆。

网友:
变频电机允许的最高转速是有限制的,不知道你那电机基频(50HZ )时的转速是多少?

楼主:
基频50,现在确定是电磁离合器坏了,引起的,
变频器空负载,减速太快,引起过压。
转速慢也是它引起

网友:
你的电机工频转速时多少,先接到工频上试试,如果还达不到额定转速,估计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电机转的慢要先检查一下,不能单纯的提高频率的。

网友:
肯定电机坏了!

楼主:
电磁离合器坏

网友:
电机驱动器参数是否设置好。

网友:
你的参数设置的可能出现了问题。找人看看吧

网友:
最高运行转速设置了。参数重新设置

楼主:
原因有二,1,电磁离合器坏了,2,减速时间短

网友(2011-08-26):
专业批发变频器、PLC,1564141102

网友(2011-11-29):
电磁离合器坏了,需检查看看

网友:
你的电机是不是变频电机?不是的话就只能50HZ,或者你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
变频器有低速频率与高速频率的设置,要检查设置参数。

网友:
我们的设备也遇到过这样问题,最后检查了下,就是参数设错了.....,

网友:
变级调速,变频调速,改变转差率调速

网友:
带电磁离合器,那只能是负载转速慢而无关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