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自锁,请教

楼主(2011-07-11):
最近公司的产品又发现新的问题,原来公司产品用的电机及减速箱是用锥齿传动减速而且是交流异步电机的,但现在需要电机及减速箱可以自锁,但要在原来的机构上改,如果要换电机,要更改很多的零件,非常麻烦,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更好、更快的办法实现呢个功能呢?从机械或电子方面入手都可以。

网友:
用刹车电机。。。。

网友A:
用带抱闸的制动电机,外形会长一点,是最有效地,我们设备上也发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全换的电机,可是这样都是用于精度不太高的场合,如果用机械定位的话还得设计缓冲减震装置,由于有惯性,电子方面不太好控制,如果用外加的制动器,也是有反应时间滞后的缺陷,效果不理想。

网友:
       可参考天车用的制动电机。

网友:
如果输出轴速度低的话,可以考虑用蜗轮蜗杆减速。可以方便的自锁。或者摆线针轮减速器。也可以达到自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偶认为这才是正解!~

网友:
我可以提供一個方式給你參考~~~電機只要在斷電後加一DC 12v電源可將馬達便成電磁鐵做自鎖功能

网友:
楼主说了换电机麻烦!那就从减速器下手!5楼说的没错!但有一点不太明白,楼主说“电机和减速器都要自锁”!所谓自锁就是输入端和输出端不能互换,那么如果减速器自锁了,电机还能被负载的惯性影响吗?不太明白!

网友:
摆线减速机效果不理想,本人亲试,涡轮蜗杆的尚可,最好是制动加机械定位同时进行。

网友:
摆线减速机自锁效果不理想,本人亲试,涡轮蜗杆的尚可,最好是制动加机械定位同时进行。

网友:
行车上用的锥形转子电机,带刹车制动。断电自抱闸。

网友:
加个电磁制动器怎么样,保证要在克服一定的转矩阻力之后才能转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说“都要自锁”哦,是“可以自锁”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弟也想到加电磁抱刹,但不知抱刹可承受多大的力矩呢?本机构如果加抱刹起码要承受200公斤的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说“都要自锁”哦,是“可以自锁”哦

中文有问题!你说的:“电机及减速机可以自锁”,“及”不是两个都要满足吗?你应该说“或”

网友:
200公斤?第一次听说扭矩还有这种说法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电机加抱闸,减速机输出加抱闸扭力大定位不好。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反接制动   在电动机切断正常运转电源的同时改变电动机定子绕组的电源相序,使之有反转趋势而产生较大的制动力矩的方法。反接制动的实质:使电动机欲反转而制动,因此当电动机的转速接近零时,应立即切断反接转制动电源,否则电动机会反转。实际控制中采用速度继电器来自动切除制动电源。   反接制动控制电路如图所示。其主电路和正反转电路相同。由于反接制动时转子与旋转磁场的相对转速较高,约为启动时的2倍,致使定子、转子中的电流会很大,大约是额定值的10倍。因此反接制动电路增加了限流电阻R。KM1为运转接触器,KM2为反接制动接触器,KV为速度继电器,其与电动机联轴,当电动机的转速上升到约为100转/分的动作值时.KV常开触头闭合为制动作好准备。   反接制动分析:停车时按下停止按钮SB2,复合按钮SB2的常闭先断开切断KM1线圈,KM1主、辅触头恢复无电状态,结束正常运行并为反接制动作好准备,后接通KM2线圈(KV常开触头在正常运转时已经闭合),其主触头闭合,电动机改变相序进入反接制动状态,辅助触头闭合自锁持续制动,当电动机的转速下降到设定的释放值时,KV触头释放,切断KM2线圈,反接制动结束。   一般地,速度继电器的释放值调整到90转/分左右,如释放值调整得太大,反接制动不充分;调整得太小,又不能及时断开电源而造成短时反转现象。   反接制动制动力强,制动迅速,控制电路简单,设备投资少,但制动准确性差,制动过程中冲击力强烈,易损坏传动部件。因此适用于l0kw以下小容量的电动机制动要求迅速、系统惯性大,不经常启动与制动的设备,如铣床、镗床、中型车床等主轴的制动控制。

网友:
用带制动盘的锥形转子电机吧。

网友(2011-08-16):
锥形电机,停机后就自锁

网友:
涡轮蜗杆减速器不是全能自锁的哟,还要看你选的速比,负载情况。本人有这方面的的失败经验哦。本人认为还是制动电机还是最简单的。

网友:
努力的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哦  不错 以后自己说不定会用到的  !!

网友:
有电机刹车器,我也不知道市场上是不是这么叫,

我在有的电机后面见到过这东西,是单独安装在电机尾端的,这就需要你的电机是双出轴的。。断电自锁,通电松开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器是不能自锁的,这点请大家务必注意。

网友:
还是用抱闸电机方便,现成的选择

网友E(2011-10-26):
引用 网友A:
用带抱闸的制动电机,外形会长一点,是最有效地,我们设备上也发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全换的电机,可是这样 ...

我想请教下,我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相当于是在电机正转的过程中,负载不断地变大,是用电加减速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电机反转时负载不断的变小,而且会拖动电机,情况不理想;在电机后增加了个电磁铁抱刹,但是由于负载时不断变化的,效果依然不理想,想请教下这个该怎么改进?其实我开始想的是用电机加涡轮蜗杆减速、自锁,但由于领导否决了,所以造成了现在的结果。我想问下在现在的基础上有好的改进办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请教下,我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相当于是在电机正转的过程中,负载不断地变大,是用电加减速器是没有问 ...

扭矩电机?  见过,没用过,一般用在卷纸什么的地方。你自己查查。

步进电机可以电锁

网友:
如果输出轴转速较低,可用低速永磁电机(60r.p.m)加蜗轮蜗杆减速机,这时的自锁效果倍增,因低速永磁电机本身就自锁。

网友:
关注,在已有机构上进行改造,受制于各种限制条件,很不好搞的。

网友:
同意9楼的意见

网友:
用带抱闸的交流伺服电机可以不?数控机床的Z轴一般都是这样用的,实现自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