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推球轴承和止推滚子轴承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7-11):
止推球轴承(推力球轴承)和止推滚子轴承(推力滚子轴承) 有什么区别呢 在百度上没怎么看明白。。。止推滚子轴承(推力滚子轴承)的轴圈、座圈可以和保持架、钢球的组件可以分离么?  谢谢您!

网友A:
滚动体不同,一个是球,为点接触,承载能力小些,一个是滚子,分圆柱滚子,圆锥滚子,调心滚子,滚针等,为线接触,承载能力大些。推力轴承一般都是可分离的

网友(点评):
我们就用推力轴承,他有三个部分。尺寸不同。是可以分开的三个。

网友:
对的,主要是滚动体不同,承载力的大小不同,滚子的承载力大些,而且他们主要承受横向载荷。

网友:
路过的,又学到知识了,真是不错

网友:
给个照片看看吧。

网友:
呵呵 学到了 比课本上学到的多

楼主(2011-08-12):
引用 网友A:
滚动体不同,一个是球,为点接触,承载能力小些,一个是滚子,分圆柱滚子,圆锥滚子,调心滚子,滚针等,为 ...

谢谢您的回复~好心人呐~多谢!~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主要是刚度问题,能用球就不用滚子的,除非空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