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乳化液浓度是多少?

楼主(2011-07-11):
常用的乳化液浓度是多少?厂家建议是4-6%.我控制在5%。请问有什么规定标准么?ISO14001和9001都有对我切削液浓度的检查项目的。

网友:
这个是没有具体标准的,要看你的加工方式、加工的钢材品种等各方面的因素,还有操作者的工作习惯,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就行了。(常规加工最好是在厂家推荐范围内!)      合适的浓度就是让你的加工能顺利进行。

网友:
有一种浓度检测的仪器一看就知道,样子像个单筒望远镜的。

网友:
2-5jiu keyi

楼主:
回复 网友A:

ADC12铝,轻切。以镗孔为主。少量平面铣。最佳浓度控制在多少?现在5%浓度切完工件,只要没有及时清理干净,很快就干在工件上了。

网友:
用专用的铝切削液吧。   另  不同品牌的切削液的使用浓度不一定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