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宏程序车圆弧报警的问题

楼主(2011-07-11):
一、附图纸截图,主要是加工外圆的凹圆弧,是个R30的半圆弧,外圆180,从Z-30为圆弧的起点

二、加工程序(数控系统GSK980TDa)

O2239

G97

G99

#3=-4.0

#4=2.0

#5=-58.0

T0404 M03 S500

G00 X181.0

Z-58.0

WHILE(#4<=30.0) DO1                    R值变化到30,循环终止

G01 X180.0 F0.1

G02 X180.0 W#3 R#4 F0.2

G00 X181.0

#5=#5+2                                          圆弧起点Z坐标每次变化2mm

#4=#4+2                                          圆弧半径R每次增加2mm

#3=#3+#3                                        圆弧终点坐标的变化

G00 Z#5                                            快速定位到圆弧的加工起点

END1

G00 X182.0 Z200

M30

程序修改成不用宏程序还是报警

O2240

G97

G99

T0404 M03 S500

G00 X181

Z-58

G01 X180 F0.2

G02 X180 Z-62 R2 F0.1

G00 X181

Z-56

G01 X180 F0.2

G02 X180 Z-64 R4 F0.1

G00 X181

Z-54

G01 X180 F0.2

G02 X180 Z-66 R6 F0.1

G00 X181

Z-52

G01 X180 F0.2

G02 X180 Z-68 R8 F0.1

G00 X181

Z-50

G02 X180 Z-70 R10 F0.1     运行到这里就出现报警信息

G00 X181

M30

三、报警信息截图

  希望各位高手能够帮我解决这问题,谢谢!

网友:
你的宏程序中这一句有问题:
#3=#3+#3                                        圆弧终点坐标的变化
应改为:#3=#3-4

程序修改成不用宏程序
这儿有问题:

Z-50

G02 X180 Z-70 R10 F0.1     运行到这里就出现报警信息

G00 X181

M30
应该在Z-50后加一句:
G01 X180 F0.2

楼主你再验证一下。

网友:
G00 X181
Z-50
G02 X180 Z-70 R10 F0.1
R起点大于终点!所以报警!
应该加一段
G0SX181
Z-50
G1X180F0.15
G2X180Z-70R10F0.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问题出在#3=#3+#3
太粗心了,把变量的值和 实值 混到一起了  以为#3的值一直是4。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啦,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是自己太粗心了。把#3变量的赋值给弄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有更简单的宏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交流下,我也是接触宏不久。现在对宏只有一点点认识。

网友:
M3S800T101

G0X181

Z-30

#1=0

N10#3=SIN[#1]*60+180
#4=COS[#1]*30-60

#5=COS[-180+ABS[#1]]*30-60
G0Z#4

X[#3+1]
G1X[#3+0.2]F0.15        X留0.2余量

Z#5

G0X[#3+]

Z[#4-1]

#1=#1-2

IF[#1GE-90]GOTO10

这后面加上精车的程序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就是没有空走刀,并且是像G71那样的走刀路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G72那样的走刀吧,希望大大你程序后能够加个注解,我看了很久才明白一点点。圆的参数方程都忘了,还是读高中的时候用过,看来知识还是都用,不然都给老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可以确定是G71这样走刀路劲的,这是我09年底搞的程序!

网友:
希望JIANGSSLi把程序后面注下说明可以吗?这样我们学起来好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