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铣组合机床,在铣槽的时候,槽的深度总是不稳定!

楼主(2011-07-12):
我的钻铣组合机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铣槽的时候,槽的深度总是不稳定,槽深在5MM左右吧!而且昨天钻床的电机竟然出现了反转现象。而且不是在每次钻铣的时候全是反转,只是偶尔的出现一次!我的知识太少了,觉得这根本就不可思议!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啊!

网友:
下限位的行程开关老化或者脏了吧,导致行程开关误动作或者动作重复精度不高。查查看

楼主:
呵呵,谢谢,已经解决了!最近几天忙得都没时间上网!原因是缺相了。很简单的问题搞了两天,开始以为电机坏了,最后才查到是一个保险烧了,导致电机缺相!

网友A(2011-08-30):
LZ:请问你的组合机床是哪里做的,我是专业生产动力头的,不知道后期是否有机会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请问你的组合机床是哪里做的,我是专业生产动力头的,不知道后期是否有机会合作

呵呵,是济南法因的。都已经是旧床子了。而且这床子他们也只是组装一下,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的。我还想问一下,如果铣槽的重复误差太大是不是跟动力头也有关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请问你的组合机床是哪里做的,我是专业生产动力头的,不知道后期是否有机会合作

朋友,单臂刨上加一个动力铣磨头能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单臂刨上加一个动力铣磨头能做吗

应该可以的,具体请联系:13912608422
舒能(苏州)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张先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是济南法因的。都已经是旧床子了。而且这床子他们也只是组装一下,如果有需要我会联系的。我还想问 ...

这个和动力头有一定的关系。
具体请联系:13912608422
舒能(苏州)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张先生

楼主:
在这先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