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工程塑料可耐高温?540摄氏度

楼主(2011-07-12):
请问有那几种塑料可以耐高温,我们的额定温度540摄氏度?

网友A:
耐高温的主要有peek  pps ptfe pi  还有就是热固性料    如玻纤填充的不饱和树脂!

网友(点评):
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和树脂能耐180度都不错了。要耐540度要考虑 聚四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高温的主要有peek  pps ptfe pi  还有就是热固性料    如玻纤填充的不饱和树脂!

像peek也添充玻璃纤维只能到300摄氏度,也不能到540的

网友:
估计是没有这样的塑料吧。都快达到铝的熔点啦。

网友:
540度远超一般塑料的注塑成型温度了,耐360左右的有,比较贵而已

网友(2011-11-09):
您好,请问您说的540度是长期使用温度还是短时的呀?我司是美国杜邦VESPEL材料在国内的独家代理商,或许在一些有特殊要求的塑料,可以给到您一些参考。

网友:
估计没有 啊  。。。。

网友:
540度用普通钢材都有问题啊!真是敢于想象啊!建议使用热作模具钢!比如H13

网友:
PI 料 可以达到。。。。。。。

网友(2011-12-14):
请问九楼   PI具体是什么  麻烦说的详细点   谢谢

网友(2012-01-13):
540度没试过,400度试过,PI放进去有半分钟,取出来无变化。

网友(2012-02-16):
540度好像要求太高了,应该还没有这样的塑料,我所知道的最高的也就200多度。

网友:
PI也不行的,一般PI长期承受290度高温,短期承受490度高温,都540了,截止目前的情况塑料应该是解决不了了

网友:
你好,我公司-太仓力达莱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耐热非金属材料的,原理就是用芳香聚酰胺纤维含浸改性酚醛树脂后进行热层压,然后再进行机械加工!特点是耐高温闹磨损绝缘等等!您公司要求额定温度540摄氏度,完全没有问题,我司材料现在主要应用在钢铁厂热轧线上,工作温度在600度以上!有需要请联系我,可以先试样!李健,15850265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