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车床怎么加工出来?求方法

楼主(2011-07-12):
那个0.05xφ5的槽车床怎么加工出来?

网友:
搞不清楚你说的0.05怎么就车不出来?

网友:
数控车,或成型刀  不难啊。。。

网友:
即使车出来 估计也已经超过公差

网友:
做活以前一定把工件公差要求吃透。看图我认定是空刀槽。

网友:
必须是退刀槽,前面还有段螺纹呢。

网友:
如果不是空刀槽 那么车床是很难保证尺寸的

网友:
用排刀架的数控车,可以走反刀,效率高应该有难度的活,但是数控可以加工,用这个排刀架的效率高

网友:
单单只看这头不管另外一头,在普车上,这活2把刀就搞定了。简单

网友:
这个图纸百分之百按图施工的成本恐怕很高,但估计没这个必要,这是设计者脱离实践的结果,应和对方讨论,不然即使你加工出来了对方也不会认可你的价格。

网友:
用成型刀比较好干些,难度是不小,仔细点儿还行吧,

网友:
这槽没什么实际要求吧 ,车成0.1能怎么样

网友:
又没有公差,随便你怎么加工
只要退刀槽的内平面不凸出无论怎么加工都行

网友:
那地方就是个退刀槽,不需要那么严格控制尺寸,我估计那图纸也就是设计员根据样品测绘出来的,0.05的尺寸不要做的太过分就不会影响使用,觉得就是清角这个效果吧。(另外不知道2.5尺寸左端面是否要磨,如果要磨,加工时0.05就需要加大)

网友:
小的东西自然有小的刀具和机床对付。。。

网友:
0.5MM的槽没公差,加工难度也不是太难,关键的是0.05MM的那个台要注意。

网友:
尺寸精度只怕有点难控制

网友:
加个切槽刀,反向切不可以吗?

网友:
有点难度,工件太小了!

网友:
还真不知道,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退刀槽,那这个0.05Xφ5真是多余,应该是要磨尺寸2.5左端时的砂轮越程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工不是问题,但确实是个难点,没那么容易。。。。。

网友(2012-03-26):
成型刀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越程槽一类的吧!目的该是让内螺纹的端面能很好的贴紧越程槽处端面,应该不在乎尺寸的出入(当然不能太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