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埋弧焊和普通焊的工时计算公式

楼主(2011-07-12):
请教大家有没有计算埋弧焊和普通焊的焊接工时的计算公式呀,谢谢了

网友:
我也需要,还请高手赐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呀?可有人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的淡淡的点点滴滴淡淡的的的

网友(2012-08-16):
这是本人制定的焊接定额标准供参考  开坡口定额标准

                                                                                                    角焊缝焊接定额标准                                                                                        单位:h/m
序号        焊脚高度mm                焊肉重量kg/m                焊肉重量  系数                焊接定额T=h/m
                                                        电弧焊                        气保焊                        药芯焊
1        5                0.098                0.7                0.16                        0.125                        0.117
2        6                0.14                1                0.21                        0.167                        0.167
3        8                0.25                3.571428571                0.31                        0.25                        0.298
4        9                0.32                4.857142857                0.4                        0.32                        0.382
5        10                0.39                6.357142857                0.5                        0.4                        0.465
6        11                0.47                8.571428571                0.58                        0.46                        0.56
7        12                0.562                8.857142857                0.68                        0.54                        0.668
8        13                0.66                9.857142857                0.84                        0.67                        0.785
9        14                0.77                11.5                0.98                        0.78                        0.917
10        15                0.88                12.85714286                1.11                        0.89                        1.05
11        16                1                15.85714286                1.25                        1                        1.19
12        17                1.12                17.57142857                                        1.13                        1.33
13        18                1.26                18.07142857                                        1.25                        1.5
14        19                1.4                19                                        1.38                        1.67
15        20                1.56                19.57142857                                        1.5                        1.98
16        21                1.72                21.14285714                                        1.63                        2.05
17        22                1.88                22.28571429                                        1.75                        2.23
18        23                2.06                25.21428571                                        1.88                        2.45
19        24                2.26                27.71428571                                        2                        2.69
20        25                2.42                17.28571429                                                                2.88
21        26                2.62                18.71428571                                                                3.12
22        27                2.88                20.57142857                                                                3.43
23        28                3.05                21.78571429                                                                3.63
24        29                3.27                23.35714286                                                                3.89
25        30                3.5                25                                                                4.17
说明        1.焊接位置系数:平焊1.0;横焊1.2;立焊1.4;仰焊1.8。                                             2.焊接难度系数:连续焊1.0;断续焊1.2;断续焊移位较多或焊接位置影响效率时1.44;环焊1.5;相贯线焊1.8。高度1600以上按【定额编制方法部分表5】增加系数。                                                                             3.均按不开破口计算。坡口定额见【焊前开坡口定额标准】。                                                                 4.特别说明:焊接定额各行业、各企业差异不大,起重机行业主要特点是:大型工件一般需集体施工;且焊接过程工件需要翻转,对此如考虑不周将造成定额失准。                                                           5..各类系数可叠加计算。

                       对接焊缝焊接定额标准                                                                                        单位:h/m
序号        板厚t (mm)                电弧焊  气保焊    焊缝宽度                埋弧焊  焊缝宽度                焊接定额T=h/m
                                                        电弧焊                        气保焊                        埋弧焊
1        3                4-6                                0.14                        0.11
2        4                4-7                                0.16                        0.125
3        5                4-8                                0.21                        0.167
4        6                4-10                                0.25                        0.2                        0.30
5        8                6-14                10-20                0.3                        0.24                        0.36
6        10                8-16                12-22                0.35                        0.28                        0.42
7        12                10-18                14-24                0.40                        0.32                        0.48
8        14                12-20                16-26                0.45                        0.37                        0.55
9        16                14-22                18-28                0.50                        0.41                        0.61
10        18                16-24                20-30                0.55                        0.45                        0.67
11        20                18-26                22-32                0.60                        0.49                        0.74
12        22                20-28                24-34                0.65                        0.53                        0.80
13        24                22-30                26-36                0.70                        0.58                        0.87
14        25
15        28                24-32                28-38                0.83                        0.66                        0.99
16        30                26-34                30-40                0.88                        0.70                        1.05
17        40                36-53                40-59                1.0                        0.8                        1.2
18        50                46-68                50-74                1.25                        1                        1.5
说明        1.焊接位置系数:平焊1.0、横焊1.2;立焊1.4;仰焊1.8。                                             2.焊接难度系数:连续焊1.0;断续焊1.2;断续焊移位较多或焊接位置影响效率时1.4环焊1.5;高度1600以上按【定额编制方法部分表5】增加系数。                                                                           3.均按不开破口计算。坡口定额见【焊前开坡口定额标准】。                                                                 4.焊接定额各行业、各企业差异不大,起重机行业主要特点是:大型工件必须集体施工;且焊接过程工件需要翻转,对此如考虑不周将造成定额失准。                               5.焊缝有超声波或X射线要求时工时系数1.2。                                            6.各类系数可叠加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