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折弯件两边开裂?

楼主(2011-07-12):
4mm的低碳钢板,在折弯时两边开裂,请问有什么办法能避免呢?非常感谢高人的指点。

网友:
1、折弯的时候是否可以加热
2、在折弯处做一些工艺结构,减少应力集中

网友:
具体什么情况,一般着折90度不会开裂吧.是不是折弯半径太小,压力太大引起的.(猜的)

网友:
1。在折弯时尽量把圆弧做的大一点。2。把刀口提高一点不要压的太死。

网友:
不熟悉这方面
有没有可能是折弯半径太小或者材料本身的问题
————————————————————
建议上图说话

网友:
选下模的开口稍大一些试试

网友:
把边倒一个圆角,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讲的几个方法不错,下模开口选大一点,4mm板正常应选32,至少24mm;或者两边倒一下圆角。

网友:
是不是材料不合格啊.

网友:
折弯时注意板材轧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