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盖子是怎么折边的

楼主(2011-07-12):
我们厂小,都是焊个围边,但变形大,麻烦。想做的跟图片中这样,但不知是怎样做的。

补充内容 (2013-8-4 20:56):
盖子材质为不锈钢,厚度2mm,直径约1-2m,折边高度10-30mm。

网友A:
滚边机滚的,完了抛光电镀的,你买个大的滚边机也一样玩,但没有设备就白说了,哈哈

网友B:
一次冲压成型.不是折的.

网友(点评):
钣金件是滚边机滚的,还没有到开模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冲压成型.不是折的.

直径接近2米了,也能冲压成型吗?

网友(点评):
可以冲压成型,只是成本和量的问题。

网友:
管状的也能折吗?这明显是形成焊接边缘是焊接的

网友:
说到底我也没看出要折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焊接处?我觉得是用氩弧焊,加上不锈钢丝焊出来的。

网友:
焊接出来哪有滚边的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认为也完全可以用氩弧焊焊接而成。

网友:
二楼大侠的是正解!

网友:
买太三棍卷板机.
我公司专业生产,折弯机,剪板机,卷板机,冲床
公司网址,www.cnshengchong.com

网友:
买台三棍卷板机.
我公司专业生产,折弯机,剪板机,卷板机,冲床,联系方式:13758397576
公司网址,www.cnshengchong.com

网友:
大盖子不嫌弃慢
可以用手工敲出来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滚边机滚的,完了抛光电镀的,你买个大的滚边机也一样玩,但没有设备就白说了,哈哈

请教一下,有这么大的滚边机吗?

网友(点评):
比这个大的都能滚,滚边机设备本身没有多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盖子是2mm厚不锈钢的,大盖子直径接近2米,小盖子直径0.8米左右。我们是用氩弧焊接的,但焊后变形严重。图片是老外的,直接折过来的,没有一点变形。我就是想请教大家要想达到图片的效果,需要什么设备,投资大概多少。

网友(点评):
就是滚边机,可以滚边,(将辊轮换成切割刀具)还可以开圆盘料,估计十来万吧,约3--5分钟一件,欧洲的设备估计7--8万美金吧

网友:
焊接是正道,可楼主焊接后变形太大,只有冲了.

网友:
好像大盖子是三块拼的,先滚好边再焊接吧

网友(点评):
一般是焊接之后,剪裁成圆盘(片),再滚边成型

楼主:
圆盘我们用等离子割出来,没什么变形,但一焊围边就变形,一般中间要鼓起30mm左右。然后再焊加强筋和风管,搞得高低不平。
至于滚边机,我车间有一个,很小,用来滚出薄壁圆筒翻边,以及铝皮的连接半圆。不知怎么能滚出圆盖子的折边?
我们厂类似的盖子很多,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节省不少人力物力,产品外观质量也将上一台阶。

网友:
你这是通风上的吧。弯头+盖板翻边。
这个翻边可以咨询“江阴三本机械”做一个设备最多几W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看看这个机器怎么样

网友(点评):
原理差不多,工件水平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看看这个机器怎么样

你这是圆弧折平面,我需要的是平面折圆弧。原理应该差不多,但不知哪有现成的设备可以购买。

网友F:
这个不难,旋压就可以完成了,滚边是旋压的一种方法,机器可以做得不大,只需要达到圆的半径大小就可以完成,这东西,平盖成型做得我认为挺不错的,但焊接就一般了,但这种管子下料也挺麻烦的,如果是砂轮切割的,也就难怪焊接垃圾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难,旋压就可以完成了,滚边是旋压的一种方法,机器可以做得不大,只需要达到圆的半径大小就可以完成 ...

谢谢!我问的是大盖子的折边的做法。

楼主: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感觉这盖子跟平底封头比较象,加工方法可能差不多。也是旋压,但加工设备可能不便宜。不知有没简易点或者投资小点的做法。

网友:
一次成形的吧,应该是,不可以是折的,要不边是焊上去的

网友G:
是不是上面的那个圆盖?我们厂是先下那个圆...然后那个围边用滚圆机滚出来....再焊......抛光.....完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概在20万吧。。。。。。。。。。。。。。。。。

网友F:
兄弟,跟你说了不信,这不是折边,折边机没那么牛,拉伸的话,模具投资根本不现实,小东西可以用这种方法,旋压见过没?就象“微积分”呵呵,再简单点,给你一块圆铝板,再给你一把老虎钳,你一点一点都能翻出这个形状,不过在这里老虎钳就是2个旋压轮,夹持着板材一点一点让它发生形变。汽车轮殻就有旋压的,旋压的产品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上面的那个圆盖?我们厂是先下那个圆...然后那个围边用滚圆机滚出来....再焊......抛光.....完工....

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做,但焊接变形大。我想改用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跟你说了不信,这不是折边,折边机没那么牛,拉伸的话,模具投资根本不现实,小东西可以用这种方法, ...

我信,你看我24楼的理解对吗?

网友:
想一次成型的话  可以用锻压机一次  压出来    /用滚边+焊接+抛光也可以   只是一个成本的问题

网友:
这.....5楼的神..............................
支持2楼

楼主:
哪位给个能做这个的滚边机的图片或链接。

楼主:
我搜索滚边机全是缝纫设备。

楼主:
哎,看来这还是个难题!

网友:
这是焊接吧

网友:
去看看换锅底的,看看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那些没有一个是折弯的,不是冲压成型就是焊接的。
盖子使用压力机。

网友:
滚边机滚的

网友:
油桶的加工见过没?一样的

楼主(2013-08-04):
至今没找到合适的办法!

楼主:
很多人说用滚边机,我们车间倒是有滚边机,但它是将圆筒边折成法兰边,不知哪种滚边机能将平板滚成圆周边?

网友H:
数量少的话,就焊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量少的话,就焊接吧

大大小小数量一年四五百个。

网友:
盖子量小只有滚边,然后将不锈钢圆管焊接在上面不是就行了嘛,直径大开模一次性冲费用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