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进开关电源成电磁加热---请教

楼主(2011-07-12):
先说明一下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由市电->整流成真流->+极接变压器初级一端->另一端接IBGT(还有其它缓冲电路)->IGBT再通。脉冲信号经放大驱动IBGT进行开与关,变压器的次极相应感生出电压!次级再整流成真流作为输出!当然IC还会接其它的检流检压等电路!

我现在进行
将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次级接线圈(串个电容),变压器将电压降低,电流增大!反正电磁加热靠电流值!在变压器的初级之前的电流值都不会大!对元器件要求不高!!

这样有价值吗?

网友:
这不就是个电磁炉吗?
不过你的比较麻烦,比电磁炉还多了一个变压器。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