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如何加工,求高手指点,急啊.....

楼主(2011-07-12):
客户给我一个这样的灯罩,真不知怎样加工出来的

楼主:
求加工艺和工序,请知道的指教,谢谢!

网友:
焊接前2部分:落料冲孔滚圆攻丝,落料压边。

网友:
底部为圆盘可先进管料。然后2个主体焊接,剩下的孔和螺纹就好加工了,不过也得看材料和尺寸大小这个不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焊接可以吗?表面不能有焊点及焊渣哦,另附尺寸图

网友:
这东西肯定是焊接的,可以焊接后再钻孔攻丝。

楼主:
回复 网友B:

焊的不会变形吗?单边焊还是两边焊

楼主:
材质为铝材,表面喷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焊接要求比较高111111111

楼主:
采用什么样的焊接工艺,氩弧焊?CO2?

网友:
能比能采用镭射焊接呢
这样应该很准

楼主:
我们没有镭射焊接设备,头疼啊

网友:
车铣中心直接可以加工的,

网友:
看上去是要激光焊接的

网友:
焊接不难,熔化极气保焊、氩弧焊都可以用,但是看图片好象两边都是直棱直角的,所以焊后如何修磨到图片形状还需要高人指点啊

楼主:
氩弧焊肯定不行,会变形

网友:
角铁能不能实现?和法兰一样。

楼主:
这个是铝材的,找了好多做机加的也搞不定,只好把这个单推了.好像这个零件是日本仔做的,人家的工艺学不到啊

网友:
铝材是塑性材料,简单看了下,个件不上很大,可全部采用冲压的工艺,也可有铝管翻边的方法,也可采用拉伸,成本低加工量大

网友:
可能摩擦焊吧,或是电阻焊,至少电子束焊没见过,也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
单面焊接就行.

网友:
这个是个装配件,关键在于直径195的装配精度,第一步,做底板直径230的那个,要机加工,车工:倒角C0.5.  然后机加工车、铣直径195厚度1.5的法兰。 (你的图纸尺寸好像缺少一个尺寸,189内部好像还有一个直径尺寸)如果钣金工能够做好直径195的法兰边最好,这个是关键,做到无间隙装配,点焊几点,抛光就OK

网友:
貌似用平钣金冲压,或者旋拉也可以的

网友:
量少的话,是否可以车出来

网友:
边还是没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