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加工过硅钢棒?--请教

楼主(2011-07-12):
  Dwsi3是一种硅钢棒的牌号,我用它来做电磁铁,不知道这种棒料车起来怎么样?另外它的成分有没有人知道?谢谢

网友:
和电机转子的硅钢片差不多,加工难度不是太大,它的化学成分就要请教高手了。

网友:
随着硅含量1-5%的提高,材料脆性依次递增。

网友A(2011-12-22):
你好,我是一位在读研究生,通过论坛浏览得知你有做过硅钢棒的研究,现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我现在需要用硅钢材料来用挤压工艺加工一个10mm厚左右的零件,但苦于找不到符合厚度要求的厚板或圆棒规格的硅钢,基本都是1mm厚以下的硅钢片。

不知道兄弟有没有找到这种硅钢棒的供货?除了DWSi3牌号的是否有其他选择?这些材料的成分及性质参数是什么?

小弟我已经找了这材料很久了,找到哭不欲生,如果兄弟能提供一点关于这材料的一下供货信息,小弟将不胜感激啊!

小弟我的QQ是465905540,如果大哥不嫌弃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请教大哥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一位在读研究生,通过论坛浏览得知你有做过硅钢棒的研究,现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我现在需 ...

你好
我认为如果你要通过挤压来加工的话,没有必要用冷轧硅钢,用热轧的也可以,因为冷轧的组织会被挤压破坏,冷轧硅钢棒都会进行最后退火,所以你买到的棒料都是带氧化皮的,而冷轧硅钢的铁损也是靠硅含量和退火来保证的。
一般你找到的硅钢片都有对应的硅钢棒牌号,我给你一个联系方式,你可以找他们买,我就是找他们买的,具体的你可以联系他们。
东莞市长安安可模具钢材有限公司    电话:076989779640   联系人:张小雨
希望可以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一位在读研究生,通过论坛浏览得知你有做过硅钢棒的研究,现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我现在需 ...

另外不知道你是冷挤压还是加热到奥氏体温度?能不能说说你的产品?交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不知道你是冷挤压还是加热到奥氏体温度?能不能说说你的产品?交流一下

我们是打算用温挤压工艺。冷挤压是零件精度和力学性能好,但加工抗力大,对设备和模具要求高。热挤压是容易实现但表面太粗糙。该零件为一线圈底座,对磁感和铁损要求比较高,图纸上只写了用3%Si钢材料,所以我才想用冷轧的。温挤压应该加工前加热温度为300°左右,应该材料组织还没发生变化吧?在这种状态去挤压也会破坏组织的?

不知道大哥你手头上有没有这种材料的一下性质参数啊?这个对我做研究大有帮助,我也问过供货商的,希望能让他们提供一下材质书,但要我购买了才提供,而且不知道上面是否有我想要的数据。

大哥如果方便的话加我QQ465905540,我看到你的好友申请了,不过当时我用手机上,可能申请没成功。

希望多多交流,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大哥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打算用温挤压工艺。冷挤压是零件精度和力学性能好,但加工抗力大,对设备和模具要求高。热挤压是容 ...

你好我以前只接触过铝挤压,对于硅钢的挤压加工不懂,也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我有点担心你的3%的硅含量的材料塑性不够,不过我这是拍脑袋的,具体的你要查查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以前只接触过铝挤压,对于硅钢的挤压加工不懂,也不知道可行不可行,我有点担心你的3%的硅含量的材 ...

大哥说得对,我也正是怕碰到这些情况,想查清楚这些材料的性质参数,选择合适的加工温度和压力,避免脆性区。

网友(2015-05-11):
大哥,近日我也用到DWSI3这种棒料,加工后是否需要退火呢?退火工艺如何?

网友(2020-09-15):
我就是做硅钢实心圆棒的,它的主要成分硅含量3%,铬含量2%,碳含量越低越好正常在0.03%左右,因为si的加入延展性很差,材料脆性增大,但是机加工良好。基本性能比如导磁、铁损,涡流、磁感应强度可以参考矽钢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