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内孔是否可以倒圆角?

楼主(2011-07-12):
请教下各位高手,我从事机械时间不是很长,对加工不算很了解,想请教下钣金件内孔是否可以倒圆角,如果可以怎么倒,成本如何?

网友:
能给个大致图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厚度2MM,需要在中心孔上倒圆角

网友:
这个倒圆角基本为去毛刺功用,
可以倒,可手工用毛刺刀即可,也可用专用设备。
如无必要尽量选倒角0.5~1,少用圆角

网友:
楼上说的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这个孔需要配合这一的一个橡胶塞,过盈配合,需要卡住,且是最后安装上去的,如果用圆角就好装一些,所以才请教大家

楼主:
但是需要考虑成本问题,容易加工就可以做,如果成本比较高就没有必要,倒个角也能行

网友:
需要专用园角钻头,可倒园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因为我实际加工经验不足,但是确实难以断定是否可以倒圆角,很感谢指点

网友:
用大一些的钻头磨一个成型的刀,锪一下就好了,但是钻头别磨的太锋利了,

网友:
用毛刺刀刮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要是可以指教冲孔,顺带倒圆角,不是更好!
如果不行,在 钻床上到圆角也行.

网友(2012-03-17):
呵呵,我们刀可以双面倒角

网友(2014-06-23):
这个工具是什么样的?哪里有介绍和买的

网友(2014-08-23):
可以的,只要有现成的模具。

网友(2015-09-02):
等高手解答

网友:
只是为了塞橡胶塞的话,没有必要倒角的。

网友:
倒圆角成本很高,不太划算。除非是老师傅,否则很难搞得好。当然上CNC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