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字钢的校核

楼主(2011-07-12):
简图如下所示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50008263/QQ/WinTemp/RichOle/QF4PYS1GUP61P[6)0T@7_HY.jpg 作用力为1000kn,长度为1.42m,中间结点在中点,我选用的是10#工字钢,可不可以,不行的话,最低选什么型号的,急需,有知道的帮帮啊,谢了!!

网友:
这个机构对刚度要求是多少?即变形量是多少,才可以校核是否满足要求。

楼主:
我只要知道工字钢的抗弯强度就行了,让这个机构不被1760kn的力压弯

楼主:
是1000kn的力
哪位高手帮下,我急需

网友:
下载个MDSolid 不就得了

网友:
只要受力,变形是绝对的,楼主要提供结构的最大允许变形量是多少才可以去校核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关注关注,谢谢楼主的分享

全自动胶囊充填机[

楼主:
MDSolid有汉化的吗,英文的看不懂,会的话帮忙分析下吧,谢谢了

楼主:
能不能通过我提供的数据得出要用什么样的工字钢

网友(2012-08-07):
你的许用应力值呢?没这个怎么算,算出来值无法和许用值比较 ,得不出结果

网友:
楼上的你可以假设是Q235的工字钢
10#的这样各种参数你就能查了吧
吧公式给楼主写一个
参数他自己就能对应了

网友:
M=F*L算出弯矩,W=bh^3/6算出抗弯截面系数。实际应力值等于σ=M(最大值)/W≦[σ]例如Q235的[σ]为160兆帕

网友:
应力不超过1000Kg/cm2  即可